请教这个PLC程序

楼主(2017-01-02):
刚刚接触PLC,请教下图中X001的常开和常闭同时出现是怎么回事,X001不就只有一个吗。谢谢。

网友A:
第一个扫描周期X001有信号输出Y000并自锁,下一个周期X001信号消失则T5吸合。T5到达设定值则Y000断开。本人也新手仅供参考,大家一起学习。

网友B:
当你按下X1时,Y0亮起并开始计时,达到T5的设定值200就会自动断开;右边的X1就是当你在这个Y0亮起来的过程中,按下X1,Y0也会断开。

网友C(2017-02-25):
引用 网友B:
当你按下X1时,Y0亮起并开始计时,达到T5的设定值2...

网友D:
正查找相关资料的888,谢谢分享

网友E:
按下x1自锁并输出,松开X1开始计时到达设定值停止输出Y0。

X1常闭点只是为了按钮松开时开始计时。

另:程序里的X1属于软元件,可以无限使用,不同于外部硬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