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的开启和关闭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2017-01-02):
阀门的开启和关闭时间如何确定?

楼主:
一般我们使用dcs发命令的时间和反馈到位的时间做差

网友A:
阀门开启,关闭时间要看阀门行程所需时间而定

网友B:
不同阀门不一样,可以把阀门的限位信号送进DCS进行计算,开阀门--位置限位到位说明开到位了,关阀门--扭矩信号到位--说明关到位了

网友C:
一般DCS输出很快可以从DCS给命令开始算起,否则的话就要在现场串个表看数计时,结束的以阀门行程到位为准,即便是有限位回训也不用算在内。限位开关故障率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