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S系统报警看看谁知道什么意思

楼主(2017-01-02):
PKS系统报警  看看谁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A:
看样子好多控制器报警啊。。

网友B(2017-07-07):
在QB里面的一些配置掉线了。也就是说,第三方设备连接不上了。解决方法可以有:

  1. 在“组态>controller”中重新激活相应的controller

  2. 检查相应第三方设备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