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放电的试验操作步骤

楼主(2017-01-02):
局部放电是指高压电器中的绝缘介质在高电场强度作用下,发生在电极之间的未贯穿的放电。试验的目的是发现设备结构和制造工艺的缺陷。例如:绝缘内部局部电场强度过高;金属部件有尖角;绝缘混入杂质或局部带有缺陷产品内部金属接地部件之间、导电体之间电气连接不良等,以便消除这些缺陷,防止局部放电对绝缘造成破坏。

局部放电试验是非破坏性试验项目,从试验顺序而言,应放在所有绝缘试验之后。通常是以工频耐压作为预加电压持续数秒,然后降到局部放电测量电压(一般为Um/√3的倍数,变压器为1.5倍,互感器为1.1~1.2倍),持续时间几分钟,测局部放电量;预加电压是模拟运行中的过电压(例如雷击),预加电压激发的局部放电量不应由局部放电试验电压所延续,即系统上有过电压时所激发的局部放电量不会由长期工作电压所延续。这一方法是使变压器或互感器在Um/√3长期工作电压下无局部放电量,以保证变压器能安全运行,使局部放电起始电压与局部放电熄灭电压都能高于Um/√3。

具体操作步骤

1.选择试验线路确定试验电源 局部放电试验回路的连接方法,应依照国标GB7354-2003《局部放电测量》及行标DL417-91《电力设备局部放电现场测量导则》进行。 选择试验线路的同时应参考目前拥有试验电源及容量。

对试验电源的要求:

1.1电压互感器:为防止励磁电流过大,电压互感器试验的预加电压,推荐采用150Hz或其它合适频率的试验电源。一般可采用电动机发电机组产生的中频电源,三相电源变压器开口三角接线产生的150Hz电源,或其它形式产生的中频电源。 当采用磁饱和式三倍频发生器作电源时,因容易造成波形严重畸变,使峰值与真有效值电压之间的幅值关系不是√2倍的倍数关系,可能造成一次绕组实际电压峰值过高,造成试品损坏,故必须在被试品的高压侧接峰值电压表监测电压。 电压波形应接近正弦波形。当波形畸变时 ,应以峰值除以√2作为试验电压值。

1.2电流互感器: 一般可选用频率为 50Hz的试验电源。 1.3变压器: 一般采用50Hz的倍频或其它合适的频率。三相变压器可三相励磁,也可单相励磁。

2、确定局放允许水平选择标准脉冲进行校准 依据DL/T 596-1996《电力设备预防性试验规程》和有关反事故技术措施之规定,结合地区局部放电标准和行业标准,确定试品的局部放电允许水平(试验判据)。

确定试验判据以后,可选择标准脉冲进行试验回路的校准。如局放允许水平为50PC,可选择50PC标准脉冲进行校准。

3、加压测量

3.1互感器试验: 试验电压应在不大于1/3规定测量电压下接通电源,再开始缓慢均匀上升到预加电压保持10秒后,降到规定测量电压,保持1分钟以上,再读取放电量;最后降到1/3测量电压以下,方能切除电源。

3.2变压器试验: 试验电压应在不大于1/3规定测量电压下接通电源,再开始缓慢均匀上升至规定测量电压,保持5分钟;然后试验电压升到预加电压,5秒后降到规定测量电压,30分钟内无上升趋势时即可降低电压到1/3测量电压以下,切除电源。如对所测量局放不稳定的变压器,应延长测量时间,在不危及变压器安全的前提下,达到局放稳定时为止。对 局放大的变压器,应测量局放的起始放电电压和熄灭放电电压,以便确定故障的性质。

起始放电电压:电压从低值缓慢均匀上升,一直到放电量刚刚超过局放规定值,此时所加电压即为起始放电电压 熄灭放电电压:当电压升过起始放电电压后(一般高10℅),然后将电压缓慢均匀下降,直到放电量刚刚小于局放规定值,此时所加电压即为熄灭放电电压。

4、局部放电的观测 读取视在放电量值时应以重复出现的、稳定的最高脉冲信号计算视在放电量。真正的局放信号具有一定的对称性和周期性,偶而出现的较高的脉冲可以忽略。

测量回路的背景噪声水平应低于允许放电水平的50%。当试品的允许放电水平为10PC或以下时,背景噪声水平可达到允许放电水平的100%。

测量中明显的干扰可不予考虑。

网友A:
局部放电在电力施工中是比较常用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