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温度PID参数最好设置为多少?要是不用自带的PID指令,能编写PID程序吗

楼主(2017-01-02):
温度PID参数最好设置为多少?要是不用自带的PID指令,能编写PID程序吗

网友A:
如果不用自带的PID指令模块,我认为写起来有难度的。如果允许一定的调节时间,几秒就够,建议你用比较指令,简便快捷,我上次做个负压控制,用西门子S7200,自带的PID都处理不了,连西门子的技术支持都没有解决这个负压控制的问题,最终用比较指令做好的,精度也相当的高。

楼主:
谢谢,我感觉自己编写PID程序好像不可能,太难了,用比较指令也可以实现温度控制吗?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自带的PID指令模块,我认为写起来有难度的。如...

网友A:
最终用比较指令做好的,精度也相当的高,前提是系统允许有几秒钟的调节时间。压力温度都可以。其实PID模块的核心也是采用比较指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用比较指令做好的,精度也相当的高,前提是系统允许有...

非常感谢,我马上去研究研究

网友B:
回复内容:不错不错,很好的灵感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用自带的PID指令模块,我认为写起来有难度的。如...

网友C(2018-04-20):
如果不用自带的PID指令模块,我认为写起来有难度的。如... 内容的回复!

网友D:
要多向前辈学习,谢谢!!!

网友E(2018-07-17):
好好学习。。。。含打卡机活动空间

网友F(2018-10-12):
新手来看看,哈哈,好东西大家来分享

网友G(2019-10-07):
如果不用PID 应该也可以的 比较时必须的 同时应加死区 及累计调整部分程序 会更好些

网友H:
温度PID最好选择软件自带的,因为有可能会出现“飘零”现象,温度瞬间数值很高,有时候需要补偿参数进行调整,自己写的话,要求对温度传感器分度值很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