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LAN2.6没有新数据库选项?

楼主(2017-01-03):
EPLAN 2.6 没有新数据库选项,求大神指点!

网友A(2017-02-23):
你的是<此处内容被屏蔽>吧

弄一套正版试试

<此处内容被屏蔽><此处内容被屏蔽>不完全的

网友B(2018-06-27):
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EPLAN-1_9.htm

网友C(2019-04-13):
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告知!求解决方法!

网友D(2019-07-10):
引用 网友C:
自己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告知!求解决方法!

你会了不,在设置里面,access后面省略号还有一个星号 新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