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电机接线盒有两根白线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1-03):
今天拆开伦茨电机接线盒,除了星型接法外的六个桩头,还有两个桩头接了两根白线进了电机内部,这个是干什么用的,求指教

网友A:
这个是绕组的温度保护,通常是PTC电阻,根据客户要求也有采用PT100的。

楼主:
不大像啊,用完用变测量没有电阻啊,PT100,应该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