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中常用的二极管嵌位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17-01-04):
    随着对处理速度及功耗的需求增长,微控制器芯片越来越趋向于小体积,低功耗。因此其工作所需的电源电压也降低至3.3V,甚至1.8V。这就造成了与5V供电的外围芯片连接时,电平不匹配的问题。现在仪表中使用的微控制器芯片大多采用CMOS结构,其I/O口的输入电压范围是:高电平不低于0.7VCC,低电平不高于0.3VCC,即当3.3V供电时,输入高电平需高于2.31V,输入低电平需低于0.99V,但对于3.3V的系统,有少部分端口可以耐受5V高电平输入,但绝大多数端口的极限输入电压为4.2V,公称输入电压不超过3.7V;输出低电压不高于0.5V,输出高电压VCC-0.8V。而很多外围电路却是5V供电,输入/输出高电平需高于3.5V,低电平需低于1.5V。最常用的就是5V和3.3V互相转换的电路,介绍两款如下:

    1、3.3V到5V的转换:

    图示电路中,当3.3V系统输出低电平时,由于K2的钳位作用,使得5V输出端会得到0.7V~1.2V的低电压,低于其最高不超过1.5V的低电平阈值。当3.3V系统输出高电平时,由于K1的钳位作用,使5V输出端会得到约4V的高电平电压,高于其最低不低于3.5V的高电平阈值。该电路方法比较简单,能够很方便的实现电平转换,完全满足一般的开关量输入/输出对传输速率的要求,而且能够满足9600,19200等常用通讯传输速率,使用这种方法都没有问题。

    2、5V到3.3V的转换

    如图所示,利用二极管的钳位作用,将5V电平转换为3.3V电平,选用低压降的肖特基二极管完全可以把输出高电平电压限制在3.5V以内。R1的作用是限流,但串联了限流电阻R1会降低输入开关的速度,不过,对于一般的开关量输入/输出完全满足要求,同样能够满足9600,19200等常用通讯传输速率通讯电路的要求。采用此电路时,如果电阻R1选择的过小会通过二极管K1向3.3V电源输入电流,电流过高的话可能会使3.3V电源电压略微升高,计算电阻R1时需加注意。

   在仪表设计时,电平转换电路应用的越来越多,上述二极管嵌位电路实现的电平转换电路,不但成本低,性能完全满足要求,而且电路简单可靠,占用空间小,还具有一定的抗干扰能力。大大节省了设计、调试时间和PCB体积。当然,还有很多方法实现电平转换。如:可以采用电压比较器、运算放大器或OC门芯片74HC05来实现3V和5V之间的电平转换。甚至可以采用一些专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74LVX4245、SN74LVC164245、74LVCC3245、MAX3370等,但这些芯片价格偏高,有些单芯片的价格已经超过了处理器本身,除非在要求传输速率很高的通讯电路中,一般信号电平转换电路很少使用。

网友A:
  强大,谢谢分享,学习了,数字电路总是不太会呀,难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强大,谢谢分享,学习了,数字电路总是不太会呀,难学

这个很简单、实用且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