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蓄水池水位无线遥控抽水泵方案

楼主(2017-01-04):
【无线液位传输器应用案例】高位蓄水池水位无线遥控抽水泵方案

   一、方案介绍

  本方案采用433MHz自主无线通信方式,没有运行费用,实时通信,并借助公用GSM网络,通过短信实现远程报警。
  先将每个蓄水池分为2段,代表2个不同的水位高度,用浮球状态来表示蓄水池当前水位高度。把液位开关信号引入无线水位发射装置,如果水池附近没有动力电源,可以采用达泰一体化太阳能电源供电。
  山下泵房控制室无线接收装置收到山上发来的上下水位信号后,通过控制电路输出开泵信号或者停泵信号。同时短信报警器给值班人员手机发送通知短信,实时报告当前的水位状态和水泵工作状况。

  PLC无线通信终端

   二、所需设备

  水池水位监测无线发射设备,水泵控制室无线接收设备。

    PLC无线通信终端

   三、案例1:山上两个蓄水池,山下两台水泵

  野生动物园位于秦岭山下,在山上建有两个蓄水池,为整个园区动物提供生活用水。1号蓄水池距中心监控室约1000m左右,2号蓄水池距中心监控室约2000米左右。监控室在山下工作区,安装了水泵和控制器。解决方案如下:

  针对以上条件,采用水位无线传输控制器+短信报警方案可以完全达到甲方的要求,这种方案不需要挖沟布线,水池与泵房之间通过无线电开关量传输器实现,水池边没有电源,采用太阳能电源供电,在水泵房通过无线接收器控制水泵的启停,同时用一体化短信报警器向值班人员手机发送水位报警短信。
  本方案的核心控制器是DTD110HY开关量信号无线传输器。在山上蓄水池中安装水位开关,用一个DTD110HCW水位开关监测终端实现水位的无线传输,由于山上没有电源,所以采用太阳能和蓄电池的供电方式。在山下控制室安装一个DTD110HCRY水泵控制终端,同时配备一台DTP_RE短信报警终端,在收到山上水位报警信号后,可以给工作人员手机发送报警短信。

   四、案例2:山上4个水池,山下6台水泵

  山上有4个水池,1号水池为总水池,自流给2号,3号和5号。
  山下有6台水泵,距离山上1号水池3公里。
  当1号水池水满时,开关信号发射器发送停泵开关信号到山下6台水泵控制器,同时关闭1号水池的进水阀门;短信报警器发送短信通知值班人员,事先可以设置短信内容,值班人员可以设置8位。
  当1号水池缺水时,开关信号发射器发送起泵开关信号到山下6台水泵控制器,同时打开1号水池的进水阀门;短信报警器发送短信通知值班人员,事先可以设置短信内容,值班人员可以设置8位。
  当2~5号水池水满时,阀门控制器关闭水池的进水阀门;短信报警器发送短信通知值班人员,事先可以设置短信内容,值班人员可以设置8位。
  当2~5号水池缺水时,阀门控制器打开水池的进水阀门;短信报警器发送短信通知值班人员,事先可以设置短信内容,值班人员可以设置8位。

   五、应用实例

  高位水池水位、自来水等远程水泵水位控制应用单位:

   ☆ 苏州市水都环境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水池远距离水位监测报警装置,5公里,2015年

   ☆ 陕西金泰氯碱化工有限公司 ,蓄水池水位远程监控系统,7公里,2015年

   ☆ 晋中市水文技术设备有限公司 ,太阳能供电江河水位及流速监测装置,3公里,2015年

   ☆ 南宁市禹政成套设备有限公司,双水塔联合无线给水控制系统,2公里,2015年

   ☆ 国电怀安热电有限公司,水泵变频器远程无线管网监控系统,10公里,2014年

   ☆ 宝鸡岐山故郡镇,太阳能供电高位水塔自动控制无线遥控水泵,3公里,2014年

   ☆ 荆门市荆襄供水公司,水池液位无线实时显示遥控系统,2.5公里,2014年

    ☆ 四川泸县喻寺镇农机服务站,山上水池水位无线遥测,5公里,2014年

    ☆ 昆明市官渡区,太阳能供电山上水池水位无线遥测报警,5公里,2014年

    ☆ 开县红亮自来水厂,水池水位无线遥测,2013年

    ☆ 广东省清远市阳山县黎埠镇南阳大黄岩电站,水库水位遥测,2公里,2013年

    ☆ 河南力特机电设备有限公司,厂内水池水位监测,3公里,DTD110HCY,2013年

    ☆ 连云港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蓄水池水位遥测,2公里,DTD110HCY,2011年

    ☆ 兰州自动化设备公司,山上水库水位遥控水泵启停,2公里,DTD110HCY,2012年

    ☆ 北京洁净技术有限公司,山上水池水位控制,1公里,DTD110HBY,2009年

    ☆ 贵阳自控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江河水位监测,1公里,DTD110HBY,2008年

   六、相关资料

   ◆ 《高位蓄水池水位远程监测控制方案》下载文档密码请扫描微信二维码

   ◆【西安达泰提供】水位远距离无线控制系统

   ◆【西安达泰提供】组态王与西门子PLC无线通信终端及方案

获取资料密码您可以关注微信订阅号DTD110HF:

PLC无线通讯

加入扫描微信二维码:先输入1,然后输入2即可获得密码。

网友A:
由于距离和中间障碍物的问题,可以用巨控GPRS的无线通讯方式不受距离限制更有故障短信报警功能。

GPRS模块点对点应用简介:

    多个GRM模块之间可以通过GPRS网络,直接点对对进行双向交换数据,配置简单,客户无需任何网络知识和搭建服务器.

    典型应用包括:远程的传感器数据传给PLC,远程的多个PLC之间交换数据,PLC和远程设备之间联动控制等,如下图

液位远程联动水泵方案硬件组成:

     1、液位端使用4-20mA液位传感器和GRM200G的模拟量输入直接连接。GRM200G最多可提供8路模拟量输入。

     2、水泵端用GRM201G的继电器输出直接控制水泵。GRM200G最多可提供4路继电器输出。

     3、液位端和水泵端距离没有限制,有手机信号即可,2个模块都要插入手机卡。

液位远程联动水泵方案配置方法:

     1、使用配套软件对2个模块进行配置即可,无需任何PLC编程知识,提供样例。配置可以随时远程下载到模块。

     2、登陆云服务网站配置模块交换数据功能,将水池端与水泵端两个模块远程数据进行实时远程交换。

液位远程联动水泵方案的功能:

1、水池液位实时通过服务器传送给水泵端的GRM200模块,水泵端控制模块自带的逻辑控制功能,能依据水位高低,自动控制水泵的启停,无需另外配置plc。

2、结合网页监控、短信,随时监控水池液位信息和水泵工作状态,液位超低限和高限都会自动短信报警。

3、两个模块能自动互锁监控其工作状态,当其中一个模块工作异常(包括停电、无手机信号、手机卡欠费等),另一个模块就会发出短信通知值班人员及时处理,并且自动关停水泵,业内独创的短信加GPRS监控,彻底解决传统短信方案的不可靠的隐患。

4、用户能随时随地用电脑或手机通过网页浏览器进行操作,依据用户权限和实际情况,在网页上切换控制模式到手动后,可以在网页上直接启停水泵。当切换到联动后,又可恢复液位和水泵的远程联动控制。

现场安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