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节能:关于锅炉蒸发量

楼主(2017-01-04):
    为了稳定燃烧,若燃煤的挥发分、发热量降低,必须增加过量空气系数,则锅炉炉膛烟气温度必然降低,水冷壁的蒸发量下降,由炉膛的辐射换热量公式可知,炉膛烟气温度的降低对辐射换热量的影响是4次幂的关系。

  为了维持锅炉的蒸发量,长沙地暖需按相同的空燃比增加燃料和空气,烟气流量增加,因烟道通流面积不变,过热器所在烟道的烟气流速也增加,根据稳态强制对流的准则方程得,烟气流速的增加对烟气侧对流换热系数的影响是烟气流速的n次幂,n=0.6-0.65。

  综上所述,河北滤板燃煤的挥发分和发热量降低,较多的减少了炉膛辐射换热量,而较少的增加了过热器的对流换热量,即水冷壁的吸热比例有所下降,过热器的吸热比例上升。

  如果煤种的发热量低于设计煤种,则燃尽时间延长,过量空气系数大于设计值,理论燃烧温度降低,炉膛内的烟气温度也降低,使较少的灰分熔化、蒸发,水冷壁的污染程度降低,污染系数增加。反之,污染系数降低。

来源:中国锅炉网

网友A:
为了稳定燃烧,若燃煤的挥发分、发热量降低,必须增加过量空气系数,则锅炉炉膛烟气温度必然降低,水冷壁的蒸发量下降,由炉膛的辐射换热量公式可知,炉膛烟气温度的降低对辐射换热量的影响是4次幂的关系。

网友A:
综上所述,河北滤板燃煤的挥发分和发热量降低,较多的减少了炉膛辐射换热量,而较少的增加了过热器的对流换热量,即水冷壁的吸热比例有所下降,过热器的吸热比例上升。

生物质燃烧机为了稳定燃烧,若燃煤的挥发分、发热量降低,必须增加过量空气系数,则锅炉炉膛烟气温度必然降低,水冷壁的蒸发量下降,由炉膛的辐射换热量公式可知,炉膛烟气温度的降低对辐射换热量的影响是4次幂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