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235输入值不稳定,反复跳动

楼主(2017-01-04):
各位,现在调试中遇到一个问题,麻烦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谢谢

    1、EM235的AIW0接入一个两线制4-20mA传感器,接线,拨码开关都正确,但是监测的时候AIW0的数值在9000        和6500两者间来回跳动。

    2、现场管道压力为0.1Mpa,传感器量程为0-1Mpa。测量传感器电流值为5.89mA.

    3、更换EM235模块,还是存在同样问题。

    4、更换传感器,问题依旧存在。

由于没有4-20mA信号发生,不能直接模拟信号,烦请各位帮帮忙看看这个问题还有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啦

网友A:
附近是不是有变频器正在运行啊?

可以在两个端子间并联一个小电容试试,例如103或104.

网友B:
抗干扰做了吗?

网友C:
如果现场管道压力在0.1,AIWO的值应该在3200,那么考虑你的屏蔽线有没有接对。或者AIWO口的线有没有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