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多台电机的启动

楼主(2017-01-04):
我有多台电机,他们的启动是没有规律的,每一台电机都可以随时启动,但是我要怎么保证他们又不能同时启动?

网友A:
楼主用plc还是继电器控制的呢,用plc的话,输出里面加上互锁就可以了,继电器输出也一样,这样就可以限制输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plc还是继电器控制的呢,用plc的话,输出里面...

这不是互锁逻辑,互锁不能实现。

网友B:
这是一个条件控制逻辑。不允许2台同时启动,其限制条件是启动电流。检测启动电流,其常闭点串联在除自己以外的所有启动控制电路中,这样,只要有一台电机启动,其他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plc还是继电器控制的呢,用plc的话,输出里面...

我不是做互锁,只是让他们不同时启动就可以,但是是允许同时在运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一个条件控制逻辑。不允许2台同时启动,其限制条件是...
如果不能检测启动电流呢?

网友C:
同时启动的概念就比较模糊,电机功率基本相差不大的话,3楼李工的方法是最优方案,如果没有检测启动电流的条件,你可以考虑将自复位启动按钮互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是一个条件控制逻辑。不允许...

这是简单、准确的方案,否则用智能控制吧!

网友D:
在控制回路加一个选择开关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