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伟肯故障代码问题

楼主(2017-01-04):
伟肯手册里的故障代码只到56,但是有时报出60以后的不知什么意思,比如F64,F68等。难道可以自定义吗?

求伟肯专家解答。谢谢!

网友A:
你好,你的变频器用到什么设备上的,首先你要确认变频器是什么应用宏,如果是特殊的那你肯定找不到的,有什么问题可以打我电话151011918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