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如何用模拟量控制小车加减速。

楼主(2017-01-04):
按下运行开关,小车A点到B点先开始慢慢加速启动,运行到B点后匀速到达C点,到C点后再慢慢减速运行到D点停止,有大神讲解下吗? PLC是欧姆龙CP1H

网友A:
楼主的要求精度高吗!!!!

网友B(2017-03-24):
可以的,最近在做一个类似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