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绝缘电阻测量试验有哪些?

楼主(2017-01-04):
答: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是为了检查电缆绝缘是否受潮、脏污或存在局部缺陷。一般是测量电缆芯线对外皮、芯线之间的绝缘电阻。

    测量绝缘电阻的步骤及注意事项如下:

    (1)试验前电缆要充分放电并接地,方法是将电缆导体及电缆金属护套接地。

    (2)根据被试电缆的额定电压选择适当的绝缘电阻表。测量电缆的绝缘电阻一般0.6/1kV的电缆用1000V绝缘电阻表,0.6/1kV以上电缆用2500V绝缘电阻表,6/6kV及以上电缆用5000V绝缘电阻表,橡塑电缆外护套、内衬层的电阻测量用500V绝缘电阻表。

    (3)若使用手摇式绝缘电阻表,应将绝缘电阻表放置在平稳的地方,不接线空测,在额定转速( 120r/min)下指针应指到“∞”;再慢摇绝缘电阻表,将绝缘电阻表用引线短路,绝缘电阻表指针应指零。这说明绝缘电阻表工作正常。

    (4)测试前应将电缆终端套管表面擦净。绝缘电阻表有三个接线端子:接地端子E、屏蔽端子G、线路端子L。为了减少表面泄漏可用电缆另一导体作为屏蔽回路,将该导体两端用金属软线连接到被测试的套管或绝缘上并缠绕几圈,再引接到绝缘电阻表的屏蔽端子G上,如图1所示。应注意,线路端予上引出的软线处于高压状态,不可拖放在地上,应悬空。
测量绝缘电阻接线方法

                   图1    测量绝缘电阻接线方法

    1-电缆终端;2-套管或绕包的绝缘;3-导体;4-5002500V绝缘电阻表

    (5)手摇式绝缘电阻表到达额定转速后,再搭接到被测导体上。测量绝缘电阻应读取加压后15s60s的绝缘电阻值,即R15R60。两者的比值R60/R15称为吸收比。绝缘良好的电缆线路,吸收比应大于1.3,且电阻值应稳定。通常对于35kV及以下电缆线路绝缘电阻值:1kV及以下电缆线路每千米不小于0.5MΩ;10kV电缆线路每千米不小于100 MΩ;35kV电缆线路每千米不小于1000MΩ。

    (6)每次测完绝缘电阻后都要将电缆放电、接地。电缆线路越长、绝缘状况越好,则接地时间越要长些,一般不少于1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