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直流耐压及泄漏电流试验的结果分析和判断电缆的优劣?

楼主(2017-01-04):
答:(1)电缆通过直流耐压试验后绝缘击穿者,不能投入运行,应立即测寻故障点并进行抢修。泄漏电流随试验电压的增高而急剧上升者,不能投入系统运行,应人为提高试验电压将电缆击穿,然后测寻故障点并进行抢修。

    (2)耐压5min时的泄漏电流值不应大于耐压1min时的泄漏电流值。若大于应更换电缆,否则将会击穿。

    (3)按不平衡系数分析判断。泄漏电流不平衡系数等于最大泄漏电流值与最小泄漏电流值之比。除塑料电缆外,不平衡系数应不大于2。对于10kV电缆,最大一相泄漏电流小于20μA时,6kV及以下电缆小于10μA时,不平衡系数不作规定。

    (4)泄漏电流应稳定。在一定的电压作用下,间隙被击穿,泄漏电流会突然增加,击穿电压下降,孔隙恢复绝缘,泄漏电流减小;电缆电容再次充电,充电到一定程度,孔隙又被击穿,电压又上升,泄漏电流又突然增加,而电压又下降。上述过程不断重复,造成可观察到的泄漏电流呈周期性摆动的现象。若试验电压稳定,而泄漏电流呈周期性的摆动,则说明被试电缆存在局部孔隙性缺陷。应予检修,更换。

    (5)泄漏电流随耐压时间延长不应有明显上升。如发现随时间延长泄漏电流明显上升,则多为电缆接头、终端头或电缆内部受潮。应进行干燥处理达到额定值,否则会击穿。

    (6)泄漏电流突然变化。泄漏电流或随试验电压不成比例急剧上升,则说明电缆内部存在隐患,应尽可能找出原凶,加以消除。必要时,可视具体情况酌情提高试验电压或延长耐压持续时间使缺陷充分暴露。

    (7)短电缆或其他有微缺陷的电缆,当泄漏电流偏大而稳定、平衡时,可投入系统运行,但应在6个月后进行复试。复试不合格应予更换。

    (8)直流耐压试验中有少数闪络现象,但在延时或提高试验电压情况下,闪络现象不再出现者,允许投入系统运行,但需6个月后进行复试。如果复试仍有闪络现象出现,一般应找出故障点并予以排除。

    电缆的泄漏电流只作为判断绝缘情况的参考,不作为决定是否投入运行的标准。当发现耐压试验合格而泄漏电流异常的电缆,应在运行中缩短试验周期而且加强监督,或采用传感器监视被怀疑电缆地线回路中的电流来预防电缆事故。当发现泄漏电流或地线回路中的电流随时间而增加时,该电缆应停止运行。若经较长时间多次试验与监视,泄漏电流趋于稳定,则该电缆也可允许继续使用。

网友A:
主要是绝缘材料的掺杂使假,还有救是套题的偷工减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