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加工及敷设电缆管?

楼主(2017-01-04):
答:(1)金属电缆管不应有穿孔、裂缝和显著凹凸不平,电缆管内壁应光滑无毛刺;金属电缆管不应有严重锈蚀。硬质塑料管不得用在温度过高或过低的场所。在易受机械损伤的地方或在受力较大处直埋时,应采用足够强度管材的电缆管。

    (2)电缆管的加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1)管口应无毛刺和尖锐棱角,管口宜做成喇叭形。

    2)电缆管在弯制后,不应有裂缝和显著的凹瘪现象,其弯扁程度不宜大于电缆管外径的10%;电缆管的弯曲半径不应小于所穿入电缆的最小允许弯曲半径。

    3)金属电缆管应在外表涂防腐漆或涂沥青,镀锌管锌层剥落处也应涂以防腐漆。

    (3)电缆管内径与电缆外径之比不得小于1.5倍;混凝土管、陶土管、石棉水泥管除应满足上述要求外,其内径尚不宜小于100mm。每根电缆管的弯头不应超过3个,直角弯不应超过2个。

    (4)电缆管明敷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缆管应安装牢固;电缆管支持点间的距离,当设计无规定时,不宜超过3m

    2)当塑料管的直线长度超过30m时,宜加装伸缩节。

    (5)电缆管的连接应符合下列要求:

    1)金属电缆管连接应牢固,密封应良好,两管口应对准。套接的短套管或带螺纹的管接头的长度,不应小于电缆管外径的2.2倍。金属电缆管不宜直接对焊。

    2)硬质塑料管在套接或插接时,其插入深度宜为管子内径的1.11.8倍,在插接面上应涂以胶合剂粘牢密封;采用套接时套管两端应封焊。

    (6)引至设备的电缆管管口位置,应便于设备连接且不妨碍设备拆装和进出,并列敷设的电缆管管口应排列整齐。

    (7)利用电缆的保护管作接地线时,应先焊好接地线,有螺纹的管接头处应用跳线焊接,再敷设电缆。

    (8)敷设混凝土、陶土、石棉水泥电缆管时,地基应坚实、平整,不应有沉陷,且电缆管的敷设应符合下列要求:

    1)电缆管的埋设深度不应小于0.7m;在人行道下面敷设时,不应小于0.5m

    2)电缆管应有小于0.1%的排水坡度。

    3)电缆管连接时,管孔应对准,接缝应严密,不得有地下水和泥浆渗入。

网友A:
电缆管的安全十分重要,对电缆的寿命影响是致命的!

网友B:
的确应该规范化,为了安全。大家都应该遵守

网友C(2017-03-13):
我只有直埋电缆施工做过,是那种金属带铠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