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接触器常见故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是什么?

楼主(2017-01-04):
答:(1)真空接触器不动作

    1)电源电压过低,应测量并提高电源电压。

    2)电源电压不符,应测量工作电压,若与铭牌电压不符,可调整电源电压。

    3)线路接线错误,应核对并纠正接线。

    4)控制触点接触不良,应检查接触电阻,清洁触点,使之接触良好;紧固螺栓。

    5)接线头松脱,应检查接线,紧固螺栓。

    6)熔断器熔体熔断,应更换熔体。

    7)线圈烧坏,应更换线圈。

    8)二极管击穿,应检查并更换二极管。

    9)开关管损坏,应检查开关管是否有负压,更换开关管。

    (2)真空接触器误动作

    1)电源电压太低,应提高电源电压。

    2)电源电压不符,应调整电源电压。

    3)线路接线错误,应改正接线。

    4)线圈烧坏,应更换线圈。

    (3)真空接触器线圈过热

    1)电源电压不符,应调整电源电压。

    2)线未接好,螺栓松动,应接好并紧固螺栓。

    (4)真空接触器开关管表面漏气。开关管表面附有杂物或水。应测量开关管绝缘电阻,清洁开关管外壳。

    (5)真空接触器动作速击。动作速击的主要原因是辅助开关触点损坏或不动作,应检查并更换辅助开关。

    (6)真空接触器二极管击穿,二极管击穿的主要原因是电源电压不符,应改正电源电压。

网友A:
高压电器强大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