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空气断路器检修的注意事项是什么?

楼主(2017-01-05):
答:检修低压空气断路器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要保证低压空气断路器外装灭弧室与相邻电器的导电部分和接地部分之间有安全距离,杜绝漏装断路器的隔弧板。只有严格按《低压自动空气开关检修规程》要求装上隔弧板后,低压空气断路器方可投入运行。否则,在切断电路时很容易产生电弧,引起相间短路。

    (2)要定期检查低压空气断路器的信号指示与电路分、合闸状态是否相符,检查其与母线或出线连接点有无过热现象。检查时要及时彻底清除低压空气断路器表面上的尘垢,以免影响操作和绝缘性能。停电后,要取下灭弧罩,检查灭弧栅片的完整性,清除表面的烟痕和金属粉末。外壳应完整无损,若有损坏,应及时更换。

    (3)要仔细检查低压空气断路器动、静触点,发现触点表面有毛刺和金属颗粒时应及时清理修整,以保证其接触良好。若触点银钨合金表面烧损超过1mm,应及时更换。

    (4)要认真检查低压空气断路器触点压力有无过热而失效,适时调节三相触点的位置和压力,使其保持三相同时闭合,保证接触面完整、接触压力一致。用手缓慢分、合闸,检查辅助触点的断、合工作状态是否符合《低压自动空气开关检修规程》要求。

    (5)要全面检查低压空气断路器脱扣器的衔接和弹簧活动是否正常,动作应无卡阻,电磁铁工作极面应清洁平滑,无锈蚀、毛刺和污垢;查看热元件的各部位有无损坏,其间隙是否符合《低压自动空气开关检修规程》要求。若有不正常情况,应进行清理或调整。还要对各摩擦部位定期加润滑油,确保其正确动作,可靠运行。

网友A:
检修低压空气断路器应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