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电位器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17-01-05):
对于1台变频器的情况,应该是以外接给定频率,这时可以利用给定电位器输出直流标准信号作为频率给定信号。外给定的电源可以是0--10v直流电压,也可以是4-20mA直流电流。有很多变频器上自带外给定信号电源端子,可以把电位器固定电阻端接于P10COM端子间,外接电压信号时将电位器输出端接在变频器的FSV上,FSI则是外接电流给定信号线的,如图(以明电舍变频器VT210S为例)在“给定频率方式”参数设置为1-----采用外部信号给定方式。

对于一个电位器给两台变频器给定信号的情况:如果给定相同,电流给定时,直接把2变频器的电流给定信号端子串联起来接入直流4-20mA信号;如果是电压给定信号,可以将1台变频器按照上面所给的方式给定直流电压信号,再通过隔离栅或隔离变送器将此直流给定信号装给另外一台的变频器给定端子上,当然也可以制作一个PCB上面用基于IC的电压跟随器将直流电压给定信号取出再加在第二台变频器频率给定端子上。

电压跟随器是放大系数为1,当需要按照比例给定时,只需将跟随器线路改为分别在反相输入端和反馈通道加入电阻R1Rf,使得-Rf / R1=λ,λ为要求给的频率的比值,即可实现在不同步时侯分别给定。当多台变频器时可以用电压跟随器直接取用(电压跟随器具有输出阻抗很小,输入阻抗极大,负载效应微弱的优点,故在满足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以直接输出多个变频器负载,此时相当于把个后续各变频器的给定端子作为集电极开路负载)实现同步频率给定。而当有多个变频器依照一定比例来做给定时,可安排多路电压跟随器,在其后分别按照不同的比例放大增益各自级联一个放大器,放大器输出信号给到变频器频率给定端(当然这是以电压给定情况而言的)

网友A:
采用电位器怎样控制变频器的频率,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