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异常时会有什么影响?怎么处理?

楼主(2017-01-05):
       通常变频器频率给定方式有:面板键盘给定、通信给定、通过电位器的电压给定、外接电流信号给定。变频器的频率给定信号与输出频率成正比关系,在生产过程中,如果系统断电、接线开路或出其他故障,会导致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的中断,就会造成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最小(如0Hz),显然这对生产是不利的,可能还会有安全隐患。有的变频器设计有频率给定信号断线检出功能,可进行设定,通过报警提醒操作工采取措施。面板键盘给定及通信给定多数为软故障。现对电位器给定、电流信号给定的故障现象及处理方法作一介绍。
1、变频器电位器频率给定
       频率给定电位器要选择直线特性的线绕电位器,电位器的三个接线端要与变频器连接正确,接线图不同品牌变频器会不相同。

变频器电位器频率给定示意图

                                                 图1 变频器电位器频率给定示意图

       接线错误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故障现象,如把电位器的滑动触头b接到了变频器的13端上(+10V供电端),电位器的另两端分别接至11、12端,在旋转电位器时,给定频率的初始阶段会出现频率突跳升高的现象。如果电位器的a、c端与变频器的11、13端接错了,则电位器旋转至左端时应该是给定频率的初始位置0Hz,但这时由于滑动触点b与a端短接,12端的输入电压为+10V,这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会上升至最大50Hz。当旋转电位器时给定频率呈下降变化。以上故障大多出现在维修更换电位器时,比较容易发现和处理,只要把接错的线端恢复正确即可。电位器使用时间长了滑动触点磨损,接触不良也会出现给定频率突然变化或不变化,或给定频率只有最大、最小的故障现象,更换同规格的电位器即可。
2、变频器电流信号频率给定
       变频器大多选择4-2OmA的电流做频率给定信号。且频率给定信号与变频器输出频率成正比关系,但如果自控系统断电、无输出电流,都会使变频器的给定频率信号为O,而导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为0Hz,使电动机停转,这对安全是极不利的。因此应采取一定的措施,来避免事故的发生。
       有的变频器虽然有“模拟信号输入端子断线检出”功能,但其输出仅是一个触点信号,功能有限。早期的变频器或有的变频器还没有这一功能。对于安全要求较高的应用场合,还应该考虑更好、更妥的模拟给定信号断线检测和控制功能,以保证生产不中断。
3、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异常的自动处理
       有的变频器还具有频率给定信号异常时的自动处理功能,如:给定信号丢失的处理功能,即当外接模拟频率给定信号因电路接触不良或断线而丢失时,变频器处理方式的选择功能。是否停机?如继续运行,应在多大频率下运行等?
       变频器频率给定信号小于最低频率时的处理功能,因为有的负载在频率很低时是不允许运行的,可设定最低运行频率,其对应的就有一个最小给定信号。当实际给定信号小于最小给定信号时,变频器会做出相应的动作。
       上述两种情况,可以通过设定或外接线等措施来使变频器做出相应的处理动作。

网友A:
变频器会报输入信号低等故障代码,如8110,看看是不是线缆头氧化,端子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