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1定位控制怎么学

楼主(2017-01-05):
最近在学CJ1定位控制怎么学,好长的说明书,看得有点晕,之前用过CP1H系列,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视频教学或者资料推荐一下呢

网友A:
应该和CP1H一样的吧

网友B(2018-05-01):
在没有大师的指点下,只能看说明书了

网友C: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