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启动空开跳闸什么原因引起的

楼主(2017-01-05):
变频器上电是显示一切正常,一启动空开就跳闸,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和马达接地有问题

网友B:
变频器逆变模块坏了,变频器逆变模块坏了

网友C:
空开选择小了吧 请上图看看

网友D(2017-08-18):
1:空开选小了

2:可能三相电不平衡

3:变频器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