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200MA1440焊接问题

楼主(2017-01-05):
在整圆的2/4处开始至1/2处,电压和电流变得非常不稳定,工作站是DX200+MA1440+凯尔达RD350,电压和电流以及配合的行进速度认为没有问题,选择了默认的摆焊条件2,可是焊50个工件将近40个在这个区域有问题,向高手们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
一开始考虑可能是电网的电压和电流不稳,但后来认为:1.即使不稳也不会差这么多,RD350上的电压从20变为12左右。2.出现的位置有一致性,都是在工件的那个部位,其他地方没有关系。

网友A(2017-02-23):
可能是焊丝伸长量的变化引起的

网友B(2017-03-31):
重新校正机器人与外部轴

网友B:
这个焊接是什么材料的

网友C(2017-06-03):
同问!!!拜谢各位大神!!!1111

网友D:
速度,参数,枪姿态都是至关因素

网友D(2018-01-20):
 为什么使用摆焊??工艺有规定吗?这种东西建议普通焊接稳定点。 焊接姿态影响挺大的,仔细观察到问题点附近几个点,手动移动看下,过度的平滑吗? 姿态变化过大会导致不稳定,零件表面清洁度 工件形状以及上下坡位置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E(2018-02-19):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F(2018-04-12):
引用 网友E:
不够积分,凑个积分,谢谢。

网友G:
前排占座,安川学习中,这都是经验~  楼主,能使用摆焊工艺需要选配什么吗?  还有,针对问题可以看下焊焊丝跟板件的距离,焊枪的焊接姿态

网友H: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I(2018-05-17):
工件一致性,板材间隙,焊丝干伸长.......都会影响

网友J(2018-11-28):
焊接姿态至关重要,建议检查这段未知的示教点

网友K:
凑积分  谢谢

UFO,

网友:
t6r6r6r6tr 7t7t7t6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长见识

网友M(2019-06-01):
跟轴的的移动极限有没关系,换个姿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