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式液位变送器使用技巧

楼主(2017-01-05):
     投入式长液位变送器的测量原理是压力式测量,也有人把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称之为“静压式液位变送器”,可以看出,液位变送器是通过测量容器底部的压力,根据压强公式P=介质密度(ρ)*g*h,从公式可以,介质密度ρ和g都是确定的,所以容器底部的压力和液位深度h是成正比例关系的,所以测量液位也就是测量容器底部的压力,当然这个压力只能是液面到容器底部液体高度产生的压力,不能算上液面以上的大气压或者其他压力,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就是用一个表压传感器测量容器底部的压力,同时以液面上方的压力(一般是大气压)做参考,这样测量出来的压力基本就是液面到容器底部(严格说是到传感器前段)的压力,然后换算成液位高度的,这个换算是通过液位变送器的量程标定来实现的,比如测量自来水的压力,水的密度是1,所以我们简单换算,1米水柱产生的压力=1000*9.8*1=9800Pa,一般我们按10KPa计算,所以测量自来水液位的变送器我们是按每米水10KPa的压力标定,XM-LYW液位变送器我们在小于5米时,还会通过一根5米水水管水柱压力,进行无误差标定,也为用户开放了液位变送器的标定菜单,客户可以在使用现场,随时进行无误差的标定,这个是XM-LYW独有的标定技术,已经被广大客户熟知。

     明白了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的工作原理和标定原理,那在使用和安装时,就能有针对性的去规避不科学的安装方法,提高液位变送器的使用寿命,我们总结了以下12条需要注意的地方;

1、保证液位变送器接线盒部分和大气压相同,这样是为了让传感器的参考端能随时感受大气压的变化,做到准确测量。

2、液位变送器的探头部分,尽可能的沉入到容器底部,如果容器底部有沉淀物、污泥、搅拌等,那么就将探头往上提升,探头到容器底部不能测量的高度作为测量死区处理,测量死区可以通过上位显示单元进行补充修正,比如XMG907液位控制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3、变送器出厂一般按纯水标定,如果测量介质的密度和纯水接近,就可以直接使用, 如果密度相差较大, 则要提前告知,或者在使用现场进行标定。

4、测量介质的温度范围,一般的LYW液位变送器的使用温度范围为-1050℃,如果温度超过这个范围,就得考虑其他的测量方法。

5、所测介质粘稠度不能太高,如果介质过于粘稠,会影响取压口对压力的感知,影响测量精度和灵敏度,对于结晶等固态化特征介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是不能使用的。

6、防止导气管内空气结露,如果测量介质温度高,环境温度较低,则导气管引线不宜过长,否则导气管内容易形成凝结水珠,影响测量,甚至损坏变送器,保持接线盒(接线部位)的干燥通风是有效解决结露问题的最好方法。

7、不能用胶带或者塑料缠绕膜把接线盒密封包裹,这样更容易结露,而且会造成通气电缆和大气压之间压力不平衡,影响测量,最简单有效的部分是找一个干净、干燥的色拉油或者矿泉水桶(塑料桶),剪掉上部拧盖部分,把桶反抠在接线盒部分,油桶开口朝下,再进行简单的固定即可。

8、室外安装变送器应注意防雷,有打雷的会损害变送器,有的厂家标称投入式液位变送器能抗雷击,其实,只是提高了变送器的耐压等级,但要真正的抗雷击,不是容易做到了,所以加强变送器安装部位的有效接地和其他防雷措施,才是最好的办法

9、液位变送器探头不宜经常性晃动,这样会减少变送器的使用寿命,合理的固定变送器探头,或者外套固定保护管可以解决。

10、变送器电缆不能打死结,不宜盘绕太紧,对于留在容器外部过长的电缆,要绕成大卷存放,并避免阳光直射和低温冷冻,直射阳光会加速电缆老化,低温冷冻会是电缆龟裂老化。

11、对于大量程变送器,由于引线过长,要加装吊装绳索,把变送器探头和通气电缆一起固定在绳索上,避免通气电缆收过力扯断或者扯裂。

12、变送器的通气电缆坚决不能间断重新连接,变送器电缆属于特种电缆,里面有强度加强筋,编织网屏蔽层、通气电缆等,如果间断,通气电缆会断掉,影响变送器测量

网友A:
不错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领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