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最烦人:没有带USB口,同时用电脑监视再跟触摸屏连接很不好玩

楼主(2017-01-05):
FX3U最烦人:没有带USB口,同时用电脑监视再跟触摸屏连接很不好玩!

而且FX3U的仿冒品是最多的,据说现在三菱FX3U加入了模块识别

楼主:
FX3GA点数只有128点,FX3U点数倒是可以扩展到300多但是没有USB不方便,就算扩展422-BD或者USB-BD也不是好玩——调试还需要拆来拆去

FX5U目前价格还是太高,郁闷

网友A:
你不是刚刚学会维纶屏透明传输的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刚刚学会维纶屏透明传输的活么

不同品牌做透明传输速度太慢,真的很差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你不是刚刚学会维纶屏透...

东西用的好一点,又要便宜,又要好哪里来?

网友B:
FX系列本来就是这样的,链接触摸屏就不能在线监控了,除非安装422-BD模块才可以,一般常用三菱的话,是要备这个模块的

网友C(2017-07-05):
我就是长期出去备用一个422BD。。。。。。。

网友D:
三菱就是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