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显示器显示多台PLC内容

楼主(2017-01-05):
请问各位大侠,我车间现在想搞一个中控报警显示器显示几条线体的报警显示,每条线体都有PLC和触摸屏控制,用什么办法将它们收集起来显示报警就好呢??

网友A:
你这个情况比较复杂。

原来的那些机台的程序你有么?

没有的话还要去问人家的报警点的PLC的地址。

原来的PLC可能还要增加通讯口,

用一个屏幕把所有的PLC连接起来,读PLC里面的数据,在屏幕里面写一些信息,基本这样就差不多了,关键是你要会屏幕程序。

原来的PLC品牌是不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可能更麻烦。

你去看看触摸屏里面的 一屏多机的案例

网友B:
首先:你的那些生产线程序都有吗?

你可以对程序进行读写吗?

可读写的话加装通讯口连接,不可以的话采用一个触摸屏连接PLC找到报警信号点再用触摸屏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