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plc中图形的命名和容量问题

楼主(2017-01-06):
,如图,常开触点命名可以叫I或O或S,C,A,这几代码有什么时候区别?命名后功能一样吗?常开常闭触点都可以同时以I命名吗?

楼主小白一枚,真心求教,还有介绍一些活跃一点的工控论坛逛逛,谢谢!

楼主:
各位早,初来岔道,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A:
常开触点的意思就是常规情况下是断开的,常闭触点的意思是常规情况下是闭合的(能流是导通的)。

然后再说一下I,O,T,C的意思。他们分别是输入,输出,定时器触点,计数器触点以他们的常开点为例。

看你图示,应该是每个都有512个点。

比如I000,I001..........I200等等。

同样,我们也会有T1,T2,T3。。。。。。。C1,C2,C3等触点。

T1常开点的意思是定时器1时间到后,T1这个触点导通。

不知道说了这些你能不能明白。

另外,你应该精心看PLC的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看完之后你会理解这些的。这些东西光别人给你说,你掌握的会很乱,自己整理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开触点的意思就是常规情况下是断开的,常闭触点的意思是常规情况下是闭合的(能流是导通的)。然后再说一下I,O,T,C的意思。他们分别是输入,输出,定时器触点,计数器触点以他们的常开点为例。看你图示,应该是每个都有512个点。比如I000,I001..........I200等等。同样,我们也会有T1,T2,T3。。。。。。。C1,C2,C3等触点。T1常开点的意思是定时器1时间到后,T1这个触点导通。不知道说了这些你能不能明白。另外,你应该精心看PLC的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看完之后你会理解这些的。这些东西光别人给你说,你掌握的会很乱,自己整理一下就明白了。

好的,谢谢!刚开始什么都不会!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常开触点的意思就是常规情况下是断开的,常闭触点的意思是常规情况下是闭合的(能流是导通的)。然后再说一下I,O,T,C的意思。他们分别是输入,输出,定时器触点,计数器触点以他们的常开点为例。看你图示,应该是每个都有512个点。比如I000,I001..........I200等等。同样,我们也会有T1,T2,T3。。。。。。。C1,C2,C3等触点。T1常开点的意思是定时器1时间到后,T1这个触点导通。不知道说了这些你能不能明白。另外,你应该精心看PLC的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看完之后你会理解这些的。这些东西光别人给你说,你掌握的会很乱,自己整理一下就明白了。     内容的回复:好的,谢谢!刚开始什么都不会!

原来命名O只能是输出的才能用,I点输入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