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1200驱动松下A6伺服电机

楼主(2017-01-06):
用plc1200驱动松下a6伺服提示输入脉冲频率过低,然后我看了下参数那个d06.cp5指令脉冲总和是0,为什么

网友A:
你有没有发脉冲给控制器,。。寄存器有没有

网友B:
持续关注答案持续关注答案

网友C:
没用过松下伺服,用起来方便嘛?

网友D(2017-02-13):
你看下1200plc的输出Q有没有产生脉冲,产生脉冲的话,在运动控制工艺轴组态里,根据你的需求进行配置。你尝试一下试试。

网友E:
你要弄清楚PLC所发脉冲是什么模式的,如双脉冲,脉冲+符号,对应的改伺服07号参数

网友F:
要查看接线是否正确,脉冲方向不要搞混。另外驱动器参数修改完以后需要e-prom(参数写入)。不然重启驱动器后设置参数还会回到最初始状态!

网友G(2017-07-12):
PLC脉冲模式与驱动器是否一致(双脉冲/脉冲+方向)?

伺服驱动器设置完后是否有保存?

网友H:
PLC脉冲模式与驱动器是否一致

网友I(2018-08-01):
好尬已发到他好像啊可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