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控制smc步进电缸出现位置偏差,找不到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7-01-06):
  有一台设备是松下PLC控制SMC步进电缸的设备,电缸每走一段距离就会出现一点偏差,而且距离走得越多偏差越大。慢慢累积的。smc工作人员用电控控制软件单独控制电缸没有问题。用PLC控制就有问题,用的就是普通的发脉冲指令。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吧,非常感激。

网友A:
估计程序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程序有问题                    ...

 程序也只是简单的控制发脉冲。会不会是干扰?可又找不到哪里有干扰。也没有大功率的东西。

网友B:
加减速设置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减速设置了没有?                  ...

 设置了,最后只能每次回原点才能解决。客户不同意。

网友C:
看下程序,分析下才能知道

网友D(2017-06-22):
估计是干扰问题,脉冲要用双绞屏蔽线。

网友E(2018-12-22):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小弟遇到同样问题,信捷控制SMC电缸,这会用了5个月偏差问题显现出来了,俩电缸大的500,小的300,现在小的偏差较大,下边测试SMC新电缸,也是没有偏差,找不到原因,求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