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NP与NPN,源与漏,正逻辑与负逻辑

楼主(2017-01-06):
工控圈同步转贴,原创作者@Q

一,NPNPNP

NPNPNP是指晶体管三极管,P是正电极性,N是负电极性,这是两种不同极性组合的三极管,三极管的主要作用是信号放大与开关输出。

二,NPNPNP的集电极开路输出(OC门)

集电极开路是三极管放大电路其中的一种应用,C集电极置高电平,E发射极置低电平,由B基极送入小信号,在集电极获得放大开关信号输出。集电极开路放大电路有时简称OC门。NPN型集电极开路的电源与信号公共端在高电平,也称共阳;PNP型集电极开路的电源与信号公共端在低电平,也称为共阴。

由于有信号流向的不同和公共端接线方式的不同,PNP信号与NPN信号也要与对应的接收电路极性匹配,也即PNP电路接收PNP信号,和NPN接收NPN信号。

三,传感器编码器与三极管集电极开路

三极管集电极开路电路是送入一个小信号,放大到一个开关信号在集电极输出,这与传感器感应到一个传感信号再输出一个开关信号,在电路上是吻合的。因此很多传感器选择了这类NPN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类型。而增量编码器的脉冲输出也是一个高低电平脉冲的变化,因此早期的增量编码器很多也都选择了这种NPNPNP的集电极开路输出类型。

四,源型与漏型

在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电路中,由于三极管极性的方向性,NPN型电路,其中的集电极信号电流是由负载端向发射级0V流向的,相当于这个电路是个漏斗,当输出开关打开时信号是吸入流过这个漏斗到0V的,所以NPN也称为“漏型”输出。

而在PNP型电路中,由于三极管的极性方向性,在信号向集电极输出时,是有此PNP电路向负载端输出信号流的,相当于有源头输出,所以PNP也称为“源型”输出。

五,正逻辑与负逻辑

PNP型电路中,其电源与信号的公共端是在低电平0V,当输入在低电平时与公共端没有电压差,也就没有放大的开关信号输出(数字量为0),只有当输入是高电平时与公共端形成电压差而有放大的开关信号高电平输出,这种信号在高电平时有效的(数字量为1)数字模式,称为PNP正逻辑。

NPN型电路中,其电源与信号的公共端是在高电平(这个放大电路特性),当输入在高电平时,输入输出没有电压差,也就没有开关信号输出(数字量为0),只有当输入是低电平时(形成漏斗)与输出端形成电压差而有开关信号输出,这种信号在低电平时有效的(数字量为1)数字模式,称为NPN负逻辑。

六,推挽式(HTL)输出,push-pull

推挽式、推拉式、push-pullHTL

9—30V推挽输出是一对三极管,NPNPNP的匹配组合,在正信号时有PNP放大输出(源信号推出),在负信号时有NPN放大输出(漏斗型信号“拉”入),也称为推拉输出(PUSH-PULL)由此而来,因此推挽式电路可以兼容在PNP电路和NPN接收电路中使用,取决于公共端的接法。由于相对于5V的信号输出是较高的电平,在欧系设备中也用HTL表示。

七,              增量编码器的推挽式含反相6通道(HTL-G6)的互补输出

互补是数学编码的名称,好比在三角形里面有90度直角互补和180度直线互补。在开关逻辑信号中是指开关输出的逻辑互补,当原信号为1时,互补信号为0;当原信号为0时互补信号为1,这是信号的数学编码互补。在增量脉冲信号的一个脉冲周期内是指180度的相位反相互补。

增量编码器的( HTL-G6)推挽式互补6通道输出,是指无论是PNP接法还是NPN接法(取决于公共端接法),HTL-G6信号总是同时输出一组10A+A-B+B-Z+Z-的相互之间互补输出,例如A+A-,当A+1时,A-就在0;当A+0时,A-就在1

这种同时包含了互补信号的输出,对于对空间电磁场没有产生电磁场变化扰动,也就是最不易被空间电磁场干扰到,而这种互补信号如果配合双绞屏蔽电缆配对传输,抗干扰效果也更佳,信号往往可传输100米以上。推挽式互补输出HTL-G6也可以只接一个极性的信号输出,例如NPNPNPABZ3根线,甚至只接AB,同样可以兼容使用并也有较强的抗干扰性能。HTL-G6因其同时具有兼容PNPNPN、推挽,并同时又兼容输出了正逻辑输出和负逻辑输出,抗干扰效果最佳,是理想的替换NPN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的先进电路输出。

八,上拉电阻与电压输出

对于NPN型的信号输出,要接入PNP型接收电路是没法接收信号的(电流流向不同,公共端不同),那可以在NPN型输出的负载端接一个电阻,依靠采集电阻两端的电压取电压变化,也称为电压输出。因为NPN是低电平有效,采集电压时通过采集端极性的互换将其转为高电平有效(类似PNP型的高电平有效),把电压上拉了,因此这个电阻俗称“上拉电阻”。上拉电阻在信号频率较高时因热电阻而响应延迟,带来信号延迟失真,同时这段要采集的电压也较容易被干扰到。

这种用法更像是临时性应急,不建议一直使用。

光偶接收,用光偶接收信号,与电流流向无关,因此可兼容接收NPNPNP,但是,NPN的负逻辑特性没有改变,信号是反相的,如果是编码器会造成AB相反相而输出旋转方向的反转,而对于Z相更是要注意输出是反相的,在0点是低电平,0点以外大部分是高电平。

九,NPN型编码器,可以说再见了。

三极管放大电路的应用有超过半个世纪了,随着传感器编码器的使用越来越普遍,其中以日系设备常用的NPN电路开始遇到了很多麻烦,其中最主要的是使用NPN型电路必须所有的接入都是NPN一致性的,公共端在电源的高电平共阳,而现在电控以欧洲为代表的设计都是公共端在0V共阴,这造成了公共端接线的混乱。在采用上拉电阻规避的方式时也有信号失真和采集电压容易受干扰的困扰,即使用光偶接收也会遇到信号逻辑反相,尤其是在Z相的反相,对于不熟悉的新带来很多困惑。而欧系的很多系统设备还要求0V接地,较多的NPN接入高电平公共端,与大面积的0v接地与外壳形成了电容电压差,在设备通电与关机变化瞬间较容易冲击器件损坏。

结论:NPN器件尤其是NPN编码器如果与欧系设备混用,信号较易被干扰,编程要反相,器件较易被损坏。

而另一方面,随着HTL-G6推挽式含反相信号的大量成功应用,这种兼容性强抗干扰好的使用成本已经大大降低,与原有的集电极开路输出成本相差已经很接近,其作为理想的替换掉NPNPNP集电极开路输出编码器,尤其是可替换掉容易造成公共端接线混乱的NPN型编码器,并增加了信号抗干扰能力。

NPN编码器,可以说再见了。

楼主:
增量编码器输出HTL-G6与RS422(或5V差分)的比较:

都是A+,A-,B-,B-,Z+,Z-的6通道输出。

HTL信号流是对公共端,PNP的接法公共端是0V。

RS422(或5V差分)的信号流是A+对A-,或者A-对A+.信号流是配对的。

HTL-G6的6通道,可以只接A+,(正逻辑),或者只接A-(负逻辑)。

RS422( 或5V差分)不能只接一个A+,要A+与A-配对接入。(信号流配对)。

网友A:
非常基础的知识,但又是容易混淆的地方,感谢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欢迎常来,加精奖励。

楼主:
工控圈转贴,原创作者@Q

网友C(2017-02-15):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D(2017-03-29):
PnP的高电平有效nPn低电平有效

网友E(2017-06-01):
感谢楼主提供学习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