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编码器控制案例

楼主(2017-01-06):
谁有西门子200编码器的案例,简单的小程序,我学习下

网友A:
其实很简单的。任何编码器接入PLC,先参考硬件说明书,确保接线无误,再就是选对高速计数器,如果想保存数据,只要将数据传送到寄存器就好 。高速计数器具体的应用在PLC编程手册的高速计数指令处能查到,每种PLC应用都差不多的。

网友B:
西门子官网不少呢,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C:
其实很简单的。任何编码器接入PLC,先参考硬件说明书,确保接线无误,再就是选对高速计数器,如果想保存数据,只要将数据传送到寄存器就好 。高速计数器具体的应用在PLC编程手册的高速计数指令处能查到,每种PLC应用都差不多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西门子官网不少呢,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E:
西门子官网不少呢,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F:
系统手册里面有很多实例,可以看看,有些经典的

网友G:
网上一搜索,大堆就出来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