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coCD伺服成功应用于铝塑泡罩包装机

楼主(2017-01-06):
一.引言

铝塑泡罩包装机是将透明的 PVC 等塑料薄膜或薄片制成泡罩,然后用热压封

合、粘合等方法将药品封合在泡罩和铝塑板之间,并且按设定的版长均匀切割成

我们市面上见的版式药品包装的一种包装机械。这种包装方式比较直观,对产品

进行密封保护,有效地防止了包装产品受到损害和污染,泡罩包装目前在医药行

业有着广泛的应用。而随着药机设备的要求不断的提高,伺服系统在医药行业的

应用也不断的增多,以提高效率。本文介绍 Kinco CD 伺服在铝塑泡罩包装机上

的应用。

二.泡罩包装机工艺

设备图如下

铝塑泡罩包装机具备下面的基本功能:

PVC加热→泡罩成型→药品充填→漏片检测→热压封合→打印批号→硌撕裂线→

冲切版块→剔除废品(一般在联线的装盒机上完成或接口部分)→成品进人装盒

机(联线使用时)。

从工艺流程可以看出,药品包装涉及的工艺流程也比较复杂,而 Kinco CD

牵引伺服在药品充填部分高速正反转来往运出药版泡罩药板, 进给伺服主要是带

动封装好药品的泡罩板进入冲切装置,实现定位切割功能;经过冲切后就成了我

们日常使用的药品了。

三、控制原理

设备传动部分结构简图如下:

采用伺服系统的电气控制流程如下:

触摸屏         PLC            二套 Kinco 的 CD 伺服电机

其他的逻辑动作

触摸屏控制和修改 PLC 内部参数,设定好切割版长和冲压版长,然后用 PLC

高速计数计算主编码器脉冲,从而换算出来的主传动凸轮角度,从而发出两路高

速脉冲信号分别控制牵引伺服压版和进给伺服拉版切割。

四.方案配置

产品 型号 数量

触摸屏 KINCO MT4500T 1

伺服驱动器 CD420-0075-0039-AA-000 2

伺服电机 SMH80S-0075-30AAK-3LKL 2

五.总结

    该设备只需在 HMI 上设定简单参数,无需更换模具即可完成多种药材包装,

操作简单;SMH 高磁密电机发热小,适合应用于高速正反转场合;该机型在药品

颗粒包装厂得到成功应用,药版精度小于 0.5mm,切割速度高达 100 次/分钟!

网友A(2017-06-20):
你加减速机了吗?刚好我也有个类似用法,靠摩擦力带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