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调机房噪音要如何设计才能降低?

楼主(2017-01-06):
   风机降噪处理方式有很多种,隔声罩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解决方案,它主要的设计原理是从声波的传播路径上对噪声源进行有效的治理,其工作原理就是设计一个局部空间,隔绝噪声源,以达到降低噪声、保护设备和外界作业人员的作用。风机隔声罩能够有效实现区域工作场所降噪,使厂界噪声环保达标。

  风机隔声罩降噪效果良好,现已广泛使用在噪声控制工程中,在在设计和选用风机隔声罩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风机隔声罩主体结构为防震框架型,采用模块式拼装,方便安装和拆卸。

  2、主体采用方型钢为骨架,外侧板采用环保型优质玻璃钢板做面板;内侧采用多孔铝板,采用优质的吸音棉、隔音材料和阻尼涂料,使有效吸叫噪声音,提高低频噪音降噪效果。

  3、门窗关闭结合面采用密封嵌条密封,隔音房外接缝采用铝合金嵌条压接,整体美观实用。

  4、罩体设计为五面体形式,四周依次为进料面、主操作面、成品收集面及后操面,各面设有透明观察窗和操作者进出操作门,方便观察风机设备工作情况。

  5、成品收集面设置升降门,采用轻型材料制作,根据需要可设置安全保护装置和声光报警器,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6、罩体顶部设有气动式开启窗,方便更换模具的吊装。

  7、室内设置排气系统,配合风机设备排气散热。

  8、隔声罩内照明采用防爆防尘日光灯(可选用)。

  9、尺寸及质料,依不同类型风机对应不同隔音降噪环境需求搭配。

  10、风机隔声罩可依照客户的技术要求设计制造,100~150mm厚度。

  11、隔声罩进行油漆,面色根据建设方要求确定。

  最后由于每种声源设备的外部尺寸、通风散热等要求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专业的声学装修公司进行现场勘测声源情况设计加工生产。

网友A(2017-10-17):
 风机降噪处理方式有很多种,隔声罩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解决方案,它主要的设计原理是从声波的传播路径上对噪声源进行有效的治理,其工作原理就是设计一个局部空间,隔绝噪声源,以达到降低噪声、保护设备和外界作业人员的作用。风机隔声罩能够有效实现区域工作场所降噪,使厂界噪声环保达标。

  风机隔声罩降噪效果良好,现已广泛使用在噪声控制工程中,在在设计和选用风机隔声罩时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风机隔声罩主体结构为防震框架型,采用模块式拼装,方便安装和拆卸。

  2、主体采用方型钢为骨架,外侧板采用环保型优质玻璃钢板做面板;内侧采用多孔铝板,采用优质的吸音棉、隔音材料和阻尼涂料,使有效吸叫噪声音,提高低频噪音降噪效果。

  3、门窗关闭结合面采用密封嵌条密封,隔音房外接缝采用铝合金嵌条压接,整体美观实用。

  4、罩体设计为五面体形式,四周依次为进料面、主操作面、成品收集面及后操面,各面设有透明观察窗和操作者进出操作门,方便观察风机设备工作情况。

  5、成品收集面设置升降门,采用轻型材料制作,根据需要可设置安全保护装置和声光报警器,确保操作人员的安全。

  6、罩体顶部设有气动式开启窗,方便更换模具的吊装。

  7、室内设置排气系统,配合风机设备排气散热。

  8、隔声罩内照明采用防爆防尘日光灯(可选用)。

  9、尺寸及质料,依不同类型风机对应不同隔音降噪环境需求搭配。

  10、风机隔声罩可依照客户的技术要求设计制造,100~150mm厚度。

  11、隔声罩进行油漆,面色根据建设方要求确定。

  最后由于每种声源设备的外部尺寸、通风散热等要求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专业的声学装修公司进行现场勘测声源情况设计加工生产。

别吵网致力于打造集消音降噪治理方案设计、产品供给、施工安装于一体的国内首个专业噪声治理集成化服务互联网平台,提供最专业、最可靠、最安全、性价比最高的消音降噪一站式服务。

官网:www.byech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