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进行变频器的投运、调试工作?

楼主(2017-01-06):
      通常按照变频器空载试运行、变频器带电机空载运行和带负荷调试运行三个步骤来完成,下面小编对这三个步骤详细介绍。
1、先进行变频器的空载试运行
       首先检查变频器的所有接线是否正确无误,变频器的输出端先不要接电动机,对变频器先进行空载试验。通电前认真阅读变频器用户手册,熟悉相关功能及设定、操作方法,在此基础上通电。空载试运行目的有两个:一是通过实际操作来熟悉键盘及有关的操作方法,如进行正、反转、停止等操作,并观测变频器的动作、温升是否正常。二是结合实物来熟悉相关功能的设定、操作方法,设定后可试试看基本功能的动作状态及动作过程,如上升、下降时间设定等。在这基础上再看外接端子的信号、控制动作是否正常,如顺时针旋转电位器或改变频率给定电流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的改变是否与给定信号同时变化。
2、然后用变频器带电动机空载试运行
       变频器空载试运行正常后,可接上电动机进行空载试运行。在接电动机前,一定要确认电动机的各项技术指标是合格的。电动机不要带负载。然后让变频器驱动电动机转动,观察是否正常,如电动机旋转方向是否合乎要求。把频率给定电位器逆时针旋至左端0Hz处,然后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开关(FWD),慢慢顺时针旋转电位器,使给定频率逐渐增大,观察电动机的转动情况,在最大频率的50%时,让电动机转动几分钟,并观察下电压、电流的数值,然后再让变频器的输出频率达到最大频率,再让电动机转动几分钟。再把输出频率降下来,降到最大频率的75%、25%处,让电动机转动一会,再把输出频率调高,然后断开正转开关(FWD),看电动机是否按设定的减速时间停下来。这一过程基本不用进行参数设定,用变频器出厂时的参数预设值可行了。

3、最后进行带负载的调试运行
       通过以上两步骤的试运行,就可以进行带负载的投运工作了,也就是对设定的参数进行调整,使变频器能按要求正常驱动电动机运行。在电动机带负载的调试运行过程中要注意观察电动机、机械有无异常响声、有无振动现象。
       其操作方法基本与第二步骤是一样的,由于变频器出厂时的参数预设值可能与使用现场的负载特性有差距,就要结合现场的实际对某些参数进行调整,即进行参数的设定和调试。调试中重点应观察电动机带负载启动时,转矩的设定、加、减速时间的设定是否与负载特性匹配。最直观的就是看电动机在启动、加速、减速过程中有没有跳闸报警出现,否则应根据实际情况对相关参数再进行调整。
       具体是把频率给定电位器顺时针旋至右端50Hz处,然后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开关(FWD),则电动机应该按设定的加速时间上升转速至最大,在加速过程中如果过载、过流报警或跳闸,说明加速时间设定短了应适当加长加速时间。在最大频率50%处,让电动机转动几分钟,并观察电压、电流的数值。然后关断正转开关,电动机应该按设定的减速时间下降转速并停下来,在减速过程中如果过载、过压报警或跳闸,说明减速时间设定过短应适当加长减速时间。然后再旋动频率给定电位器,用其来加大、减小给定频率,并观察电动机能否平稳升速和减速,且不报警不跳闸。用电流信号作频率给定的变频器,其调试方法同上,只是把调电位器改为调电流大小而已。
       在调试中,变频器报警、跳闸是很平常的事情,对于初学者不要惊慌失措。报警、跳闸说明变频器的保护动作功能正常,是由于调试时没有把相关参数调至理想状态,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负载特性的要求,这时可通过变频器的故障显示信息,再结合用户手册来决定下一步的调试思路,直到取得满意的调试效果。

网友A:
遇到困难直接和厂家联系,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