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高手会FP-XH和台达VFD-B的通讯程序

楼主(2017-01-06):
那位高手会FP-XH和台达VFD-B的通讯程序,刚学用松下PLC,搞了几天没弄好,麻烦那位高手帮下忙!谢谢!

网友A:
可以。。出多少钱??????????

网友B:
去速派发活吧,这样应该比较正规

网友C:
通信?模拟量?还是多段速?都不难的。

网友D:
设置好 通信参数  直接用145和146 直接发送频率和接受频率不就OK了

网友E:
如果人机是主,plc是从,根本不用通讯程序,就是通信参数,把人机输出地址改plc的就可以了,就像plc里面R0,人机里面按键的写入地址也是R0,就可以可以控制plc的R0了,通信参数.......

网友F:
如果用人机 也可以直接与变频器通讯的

楼主:
现在直接用Y点控制加减速和正转反转,占用4个Y点,反正点多了,就这样了

网友G(2017-03-04):
松下有很好用的MODBUS指令,控制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