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的com2和com3能不能设置不同站号

楼主(2017-01-07):
如题

  我现在有一个项目,有5个步进电机,为了省钱悬着ES2两台,一个维纶的屏幕,之前我有个项目发现两台台达PLC进行LINK后触摸屏会提示接收到错误代码?请问台达ES2的com2和com3能不能设置不同站号,我COM2用来485屏幕,COM3用来LINK呢?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只能启用一个,另外一个会自动停用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能,只能启用一个,另外一个会自动停用的

网友B(2017-02-11):
三个设备通讯plc两个通讯口,一个当主站一个当从站,屏幕当主站和主站plc的从站口连接

楼主:
16年年底我过去调试,已经实现了我要求的功能,具体是这样的,PLC1控制两个步进电机,PLC2控制三个步进电机,PLC2一台步进用直接定位方式控制,另外两步进则用脉冲方式。PLC与PLC直接用COM2进行485LINK连接,触摸屏用COM3进行连接,目前设备正常,多谢各位相助

网友C:
学习了,下次有用得着哦

网友D:
不可以,站号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