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时钟问题

楼主(2017-01-07):
早上好!三菱plc内部时钟通过触摸屏校正怎么搞?按照网上的教程又没搞成功。能否指点下?谢谢!

网友A:
你在触摸屏把相应设定放入设定区,做一个按钮脉冲驱动写入即可,

网友B:
触摸屏把相应放入设定区,做一个按钮脉冲驱动写入

网友C:
楼主按照1楼的说明做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按照1楼的说明做做试试。

写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按照1楼的说明做做试试。   ...

你自己操作可能不对,刚刚我在FX1N-40MR测试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楼主按照1楼的说明做做试试。   ... 内容的回复!你自己操作可能不对,刚刚我在FX1N-40MR测试正常

你的能否贴图看看,谢谢!

网友D:
时钟控制,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钟控制,你,,,,,,

要输入有效数字才可以写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guoyuanlin 时钟控制,你,,,...

这个时钟,如果想实现按钮脉冲驱动写入,这个怕是不行,我们都是直接输入数字

网友F:
按楼1说的试试,,,,

网友G(2017-02-22):
三菱触摸屏自身就可以实现把触摸屏的当前时钟写入到PLC中,不用写程序。但是要在GT Designer里设置一下。

网友H(2017-03-30):
引用 网友G:
三菱触摸屏自身就可以实现把触摸屏的当前时钟写入到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