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探头的种类及结构形成

楼主(2017-01-07):
1)热电偶/探头的种类

常用热电偶/探头可分为:

1,标准热电偶/探头

2,非标准热电偶/探头两大类。

       所谓用标准热电偶/探头是指国家标准规定了其热电势与温度的关系、允许误差、并且有统一的标准分度表的热电偶/探头,它有与其配套的显示仪表可以供选用。非标准化热电偶/探头在使用范围或者数量级上均不及标准化热电偶/探头,一般也是没有统一的分度表,主要是用于某些特殊场合的测量。

        标准化热电偶/探头 我国从1988年1月1日开始,热电偶/探头和热电阻全部按IEC国际标准生产,并指定S、B、E、K、R、J、T七种标准化热电偶/探头为我国统一设计型热电偶/探头。

(2)热电偶/探头的结构形式 为了保证热电偶/探头可靠、稳定地工作,对它的结构要求如下:

① 组成热电偶/探头的两个热电极的焊接必须牢固;

② 两个热电极彼此之间应很好地绝缘,以防短路;

③ 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探头自由端的连接要方便可靠;

④ 保护套管应能保证热电极与有害介质充分隔离。

(3).冷端的温度补偿

        由于热电偶/探头的材料一般都比较贵重(特别是采用贵 金属时),而测温点到仪表的距离都很远,为了节省热 电偶材料,降低成本,通常采用补偿导线把热电偶/探头的冷 端(自由端)延伸到温度比较稳定的控制室内,连接到 仪表端子上。必须指出,热电偶/探头补偿导线的作用只起延伸热电极,使热电偶/探头的冷端移动到控制室的仪表端子上,它本身并不能消除冷端温度变化对测温的影响,不起补偿作用。因此,还需采用其他修正方法来补偿冷端温度t0≠0℃时对测温的影响。

        在使用热电偶/探头补偿导线时必须注意型号相配,极性不能接错,补偿导线与热电偶/探头连接端的温度不能超过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