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PLC不能在线监测

楼主(2017-01-07):
求助各位老师:西门子300PLC不能在线监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不能在线监控是因为PLC内程序与你打开的程序不一致,FC10块没有下载到PLC中。

FC10块不能复制要检查一下你的FC10块中是不是用了超范围的地址,针对不同的CPU存储器一般是有限的,超出了就不能下载。

网友B:
从PLC上上传程序看看,如果能上传就可以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线监控是因为PLC内程序与你打开的程序不一致,F...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PLC上上传程序看看,如果能上传就可以监控。

明天试试,谢谢。

网友C:
把FC10再下载到PLC中试试

网友D:
一楼说的太棒了。

基本按照他说的做就好。

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E:
会不会是FC10中有错误,编译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先把硬件组态下载进去,再把所有块下载进去,再监控一下,试试看

网友F:
1,第二个图看不清,

2,第一图看你的 FC10 块有问题

3,你的通讯正常吗?

网友G:
清空了,下载试试,这东西只能各种试,没有为什么

网友H(2017-02-07):
清空程序重下载一次就可以

网友I:
表示离线和在线程序不一致,可以先把离线程序进行比较下,对比出程序的不同处,在把离线程序修改下,与在线一致,即可在线监控

网友J:
你的f10程序与在线的程序不一样,需要同步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K:
与PLC上的程序不一致,先上载到电脑上(另存一份)看看

网友L:
引用 网友J:
你的f10程序与在线的程序不一样,需要同步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不能在线监控是因为PLC内程序与你打开的程序不一致,F...

网友N(2017-03-30):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是FC10中有错误,编译一下,如果没有问题就先把...

网友O:
一楼说的太棒了

楼主(2017-01-07):
求助帖
10分-未结帖
求助各位老师:西门子300PLC不能在线监测,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7-09-06):
程序不一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