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触摸屏里做的组合按钮怎样分开?谢谢!

楼主(2017-01-08):
请教三菱触摸屏里做的组合按钮怎样分开?谢谢!

网友A:
用指示灯,触摸屏的指示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指示灯,触摸屏的指示灯,看看!

取消组合是灰色的,点击无反应

网友B:
应该选择按钮而不是组合按钮吧,选择按钮和指示灯应该就分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选择按钮而不是组合按钮吧,选择按钮和指示灯应该就分开了。

网友C:
可能是,启动,停止用按钮,指示用指示灯吧,

网友D(2017-02-22):
这个并不是组合按钮,所以“取消组合”是灰色不可用的。你这个只是在一个普通按钮上定义了几个功能而已,你可以用几个按钮来分别实现这个按钮的功能。

网友E(2017-03-30):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启动,停止用按钮,指示用指示灯吧,

网友F(2017-04-30):
直接把相应的位操作删除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