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新人最易遇到的PID问题

楼主(2017-01-08):
最近在整定新投用装置的PID回路,有几点疑问想和大家探讨:
1.在你们公司,PID整定是工艺干,还是仪表干?我们公司是仪表干。
2.网上传的比较多的那些整定口诀有用吗?个人感觉作用不大。
3.对于那种反应很慢的液位,塔顶压力回路,一个调整周期下来,大概1个小时左右,对于这样的控制回路,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整定经验?
3.除了温度回路,反应慢的液位,压力能加微分作用吗?

网友A(2017-02-16):
1、我们公司,目前PID整定由仪表干

2、口诀有用,但是在理解的基础上了解即可,我反正平时不用口诀,按照自己的理解做,个人建议:PID整定对照曲线图进行学习理解的会快一些。

3、楼主的问题描述的不是很清楚,一般先手动调试到稳定值附近再投入自动较好

4、液位控制一般不用微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