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烧总是烧硬盘原因分享

楼主(2017-01-08):
领导让我分析,为什么研华工控机总是烧硬盘,型号是610L,

这个研华工控机已经烧了这是第三块硬盘了。

初步分析,应该不是硬盘的过,应该是安装的问题,之前的硬盘坏了,都是直接发硬盘给客户,让客户自己自己安装,我们没有管过,这次我建议我们 自己去给客户安装,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去了,先问客户自己是怎么安装的,发现客户的安装手法不对,造成的,我正确安装后,硬盘运行至今没有问题!事实证明,如果硬盘安装不对,会造成烧毁的!

网友A:
说一下他们是什么手法嘛,我们也学习一下。

网友B:
我以前在三角轮胎主要烧主板、电源;根据你的说法也是安装不正确??

研华610系列就是一个故障源,还不如普通联想电脑

网友C:
工控机坏我都是报联想的办公电脑,而且必须是集成显卡的,带串口,用起来可比工控机好伺候,关键好维护啊,工控机的插槽是硬伤啊,用的时间长了就不好用啊,现场有震动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D:
你们这样说起来工控机还不如普通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