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新手看看这段程序GXWorks2

楼主(2017-01-08):
请大家帮我这个新人看看这段程序,为什么Y005和Y011不动作。

网友A:
蓝色是表示触点动作了,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从图中看M13.Y010已经动作。导致没有通路形成!所以不会动作。

网友B(2017-02-15):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表示触点动作了,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从图...

正解

网友C:
检查一下程序吧应该是有双线圈了。

网友D:
楼上说的对,检查下双线圈

网友E:
同意楼上正解,检查一下双线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蓝色是表示触点动作了,常开触点闭合,常闭触点断开。从图...

网友G(2022-09-16):
按下X13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