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跑步机变频器知识普及系列一

楼主(2017-01-08):
跑步机专用变频器的优势

·1.提供较宽的载波频率范围

  由于使用环境以及使用对象的特殊性,所以对于跑步机的控制性能也有区别于其它电机控制的特殊要求。跑步机一般的使用环境是在室内,对于静音也有特别的要求。跑步机以马达带动驱动皮带,再透过滚筒来运转跑步带,这一系列的机电及机械运作过程,也会产生一定的声响。但是如果使用变频器来控制电机,电机在运转的过程中会发出一种高频的啸叫声,这种啸叫声我们称为电磁噪音。这种噪音容易使人产生焦躁的情绪,而且这种噪音一般很难被其它声音掩盖。一般的方法是调整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通常能够调整的最大值为15kHz。在其它的环境中,将载波频率调整到最大(15kHz,就可能满足使用者的要求,电机发出的噪音也就不是很明显;

  但是对于跑步机来说,由于各个生产厂家对于机械部分采取了一些防噪的措施,而且跑步机使用的环境背景噪音都很小,这就使得这种原本在其它场合不是很明显的电磁噪音特别的刺耳。针对这种特殊需求,台达跑步机专用变频器在开发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准备,将载波频率的可调整最大值上升到16KHZ,再一次降低了电机发出的噪音分贝,使得运动者能够在更加良好的环境中锻炼身体。

  2.控制方式为SPWM,而且提供无速度矢量控制方式

  这种控制方式在不需要外部转速反馈的情况下(对于外部接线没有任何增加),得到比较硬的机械特性。矢量控制方式的运用,使异步电动机的低频工作特性达到了十分完美的地步,与直流电动机相比,已经毫不逊色了。在低频力矩方面,能够提供5Hz150%的输出力矩。

  3.提供较低的瞬间低电压准位值

  因为跑步机使用的场所为一般住宅或运动中心,其使用的电源为一般市电。当负载在无法预知使用者的设定速度以及使用者的体重情况下,设计者必须考虑此变数,而此项变数将会有可能造成瞬间低电压侦测动作。为防止Lv侦测动作,台达跑步机专用变频器增加了一个参数:Lv准位设定。根据客户的实际使用情况设置这个参数,能够将低电压报警的电压值自由设定,让由于突发性负载原因造成停机的可能性大幅降低。

  4.提供标准的485通讯接口

  使用标准的485通讯接口,能够使得调试过程和使用过程更加简单方便,原本每一台变频器都需要手工设置参数,现在只需要执行下载参数,参数就会很快捷地写入到变频器中,减轻了调试人员的重复劳动量;在配线方面也更加简洁,485通讯只需要连接两根信号线(SG+/SG-)。如果采取信号端子控制,单单控制启动、停止,速度的模拟量变化就超过4根,而且由于变频器本身就是一个干扰源,485接口在抗干扰能力上也比模拟量输入强。

  5.在485通讯控制的方式下,外部端子能够接受EF信号

  跑步机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是看不出这个功能的重要性的,但是一旦出现问题,例如最严重的就是当控制器死机时,电机的运转不受控制,这种情况很容易对锻炼者造成身体的伤害。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功能,直接命令变频器停止输出(停止工作),让电机自由停车,就会减小出现异常情况对人身造成伤害的可能性。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增加其它低压电器来切断电机的电源;而台达变频器却能够在不需要增加电器组件的情况下实现这个功能,减少跑步机的硬件成本以及维护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