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跑步机变频器知识普及系列二

楼主(2017-01-08):
跑步机专用变频器的节能改造

·     变频器对跑步机的节能改造

·   SAJ跑步机专用变频器为例:

  低频转矩输出180% ,低频运行特性良好

  输出频率最大600Hz,可控制高速电机

  全方位的侦测保护功能(过压、欠压、过载)瞬间停电再起动

  加速、减速、动转中失速防止等保护功能

  电机动态参数自动识别功能,保证系统的稳定性和精确性

  高速停机时响应快

  丰富灵活的输入、输出接口和控制方式,通用性强

  采用SMT全贴装生产及三防漆处理工艺,产品稳定度高

  全系列采用最新西门子IGBT功率器件,确保品质的高质量

跑步机专用变频器的系统环境

·    变频器系统: 由变频器和三相交流异步电动机构成。

  变频器系统用电环境:

  电源电压同变频器的匹配要求:

  1、电源电压同变频器的匹配要求:

  若变频器所使用的变频器供电电源电压为单相 220V(+5%/-10%)/50Hz. 频器对供电电压的波动范围有严格规定, 必须满足≤±10%. 供电电压低于 200V 或高于 240V,变频器会立刻出现跳闸并关闭输出,跑步机会停机. 跑步机所需电源容量最低要求

  2、电源容量最低要求:

  跑步机所需电源容量最低标准应按单台跑步机的输入功率乘上实际使用数量.使用场所的电源变压器容量应当满足跑步机的实际使用数量,变压 器容量不足,则不能给设备提供足够能量,势必造成电源电压低于 200V. 导致变频器跳闸并关闭输出.使用场所应单独给跑步机进行配线,由使用场所的配电柜单独引出一组三相电源,根据实际使用数量计算出跑步机的输入总功率,跑步机再根据总功率算出总电流值,电源导线的线径按5A/ mm2 安全载流量估算,根据线径的估算值进行电源主线配线,跑步机再平均分为三组分配到三相电源电源上.使用场所必须遵照以上规定进行电源配置, 合理的配置保证主电源线的 安全载流量,同时保证三相电压的平衡.

  3、避免外界干扰对供电电源影响:

  1) 在跑步机工作的三相电源上不应再配置大功率的电动设备,大电动 设备启动电流很大,会导致电源电压波动过大,使变频器发生停机现象. 同时导致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欠压故障. 2)使用场所不允许有较大的功率辐射装置 例如电焊机组,这些设备可能使电源电压的波形发生。例如电焊机组,微波辐射装置, 微波辐射装置, 畸变,对变频器形成干扰,导致停机.

  4、电源系统配置:

  针对 2.2kw 系列变频电跑,在健身房多台使用情况下,因健身房配电系统容量过低,而造成其电源断路系统跳闸现象.因此,健身房必须按 如下标准对电源系统进行配置.包括对自动空气开关,电源电缆线径的规格要求. 要求电网电压为 ( 220V 50HZ )

  1) 商用健身房配电系统标准

   说明: 电源电缆线径的要求是依据其安全载流量来确定的, 一般情况下, 载流量可按 5A/ mm2 估算,这在各种条件下都是安全的.以上配置均在三相 四线制下,仅在其中一相单独供电下,电跑在满负荷的情况下,多台电跑同 时工作时统的最低标准.健身房电源系统应该是三相电源均分配供电.

  2)接地问题 良好接地可及时释放泄露电流, 发生漏电事故可保护用户人身安全, 同时在安装此类产品时,要求必须接地应观察其使用场所是否有接地装 ,本厂跑步机的内部接地电阻值已达到标准≤0.1Ω,只需测量其使用 场接地线至地线插接端的电阻值≤0.1Ω,如不符合要求,须让用户更换 接地线以达到,在安装合同中应注明客户的接地线必须达要求值.

  3)关于漏电保护开关的安装说明 安装漏电保护开关,说明具体如下: 依据国标(GB 13955-92)漏电保护器的安装与运行之规定.具体条款 GB13955-92 5.3.2,5.5.2,5.5.3.为电动跑步机在商用或家用中正确选择,安装,使用电流动作型漏电保护器提供相关依据. 又如日立和西门子变频器,为工业级产品,在变频电动跑步机正常工作时,西门子变频器泄露电流为8mA,日立变频器为5mA,单台整机泄露电流不超过 15mA,若多台并行使用,泄露电流会相继累加,因此在选择漏电保护器时, 单台家用可选用动作电流为15mA 的保护器. 多台商用每台可单独安装一个动作电流为 15mA 的保护器, 总保护器可依据累加其泄露电流来选用相应保护器.

  在安装合同中应注明客户的接地线必须达到要求值.

跑步机专用变频器的参数说明

·          功率范围:0.4KW--2.2KW(单、三相220V)。

   PIM为核心,整机可靠性高;

   具有高输出转矩,起动力矩大的特点,1HZ时输出力矩可达150%

   载波频率可达16K,具有极静音的特点,可应用于对噪声要求较高的场合

   具有多种控制方式,适合不同场合的控制需要;

   具有小体积、功能强的特点,内置PID及简易PLC

   具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具有RS485标准接口,易组成集中控制系统;

跑步机专用变频器的环境要求

·      使用场所:室内,不受阳光直射,无尘埃、腐蚀性气体、可燃性气体、颗粒、油雾、水蒸汽、滴水或盐分等。

  海拔高度:低于海拔1000米,大于1000米,变频器要降挡使用。

  环境温度:-5~+40

  湿度:0%~95%RH, (不结露)

  振动:0.5G以下

  存放温度:-20~+65

跑步机专用变频器的应用范围

·           1、家用跑步机

  2、轻型商用跑步机

  3、专业商用跑步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