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与欧姆龙PLC在线模拟

楼主(2017-01-08):
我欧姆龙plc与威纶通在线模拟,使用的是如下图的编程电缆连接pc与plc,

提示PLC no response,请问我该如何处理?

EB PRO系统参数设置如下

网友A:
com口的设置是否正确,波特率,校验位等。是否安装了驱动,接口类型是usb还是232,多尝试一下组合

楼主:
是不是不能使用这种编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