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接线是怎么接

楼主(2017-01-08):
之前那个坏了,不知道换个新的型号,原来是怎么接线,

网友A:
用螺丝和线鼻子接

网友B:
不知道接线也不知道新型号参数接线就敢贸然更换,牛叉

网友C:
应该是这个吧?照着接线就行了。。

网友D:
这是什么东西料位开关还是接近开关

网友E:
根据标识,螺纹端为A极阳极、红线端为K极阴极、黄线G极门极。可以用指针式万用表10欧姆或100欧姆挡(时间长了有点忘了试下)测量。黑表棒正极用手捏住阳极,红表棒负极搭住阴极,晶闸管不通,然后用舌头舔下门极此时晶闸管导通,测量管脚排序正确,晶闸管正常。门极接﹢阴极接﹣是导通的PN极正向,反过来都是不导通的。大多数的数字式万用表不能正常测量,因为电流太小。

网友F:
    5 楼说法很正常,顶上

网友G:
要参照使用说明书接线!

网友H:
最好还是找找接线说明,再做做测量工作

网友I:
先找一下说明书或接线图,导通电压,工作耐压等都要确认好。

网友J:
看一下型号,网上找个接线图接

网友K:
5楼说的有道理,顶上。最好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接线也不知道新型号参数接线就敢贸然更换,牛叉

拆线之前应先做好记录,或者买新的时候问一下厂家如何接线。不能随意

网友M:
感觉5楼的说法是对的,应该在某宝上找的到。

网友E:
晶闸管(可控硅)互换。注意原来使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一般情况下就这两项额定值,但要注意分清是一般的晶闸管还是快速晶闸管。如果存在混用快速晶闸管比较容易损坏,损坏的原因基本都是大电流造成的,几乎无关乎电压的关系,所以一旦烧毁要从电流的原因上找原因,晶闸管的损坏最多的直流电机调速控制中电源突然断电或三相电源缺相以及电源连接处的虚接,真正的原因是在调速的过程中发生了逆变失败,逆变失败直接造成晶闸管之间相相短路。同样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正反车三相异步电机突然启动反车也会造成相相短路,所以固态继电器不适合作三相电机的直接正反车控制,如果实在需要必须加入正反车之间的时间间隔控制使之电机确实停止后才能反车。原因固态继电器绝大多数是晶闸管元件制造的,而电机本身是个大电感在电机突然启动反转时固态继电器还来不及关断即造成相相短路直接烧毁固态继电器。

网友N:
螺丝端接散热器,晶闸管(可控硅)。

网友O:
没有说明书吗???????

网友P:
符号肯定印刷在管身上面。有的甚至是电蚀上去的,或者压印上去的。

网友Q:
螺纹端为A极阳极、红线端为K极阴极、黄线G极门极,用外接电路测试,先要计算主回路电流一定要大于擎住电流,一般大于1A。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这是什么东西料位开关还是接近开关

网友S:
一般这样的就直接买同型号的吧。再接的,觉得都不太靠谱

网友T:
这个是晶闸管也叫(可控硅),它是有型号的,

网友U:
这是汽车上的吧,螺纹端拧在散热器上,黄线为触发极,给黄线一个触发信号,红线和螺纹端导通

网友V:
可控硅

晶闸管(可控硅)互换。注意原来使用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一般情况下就这两项额定值,但要注意分清是一般的晶闸管还是快速晶闸管。如果存在混用快速晶闸管比较容易损坏,损坏的原因基本都是大电流造成的,几乎无关乎电压的关系,所以一旦烧毁要从电流的原因上找原因,晶闸管的损坏最多的直流电机调速控制中电源突然断电或三相电源缺相以及电源连接处的虚接,真正的原因是在调速的过程中发生了逆变失败,逆变失败直接造成晶闸管之间相相短路。同样固态继电器控制的正反车三相异步电机突然启动反车也会造成相相短路,所以固态继电器不适合作三相电机的直接正反车控制,如果实在需要必须加入正反车之间的时间间隔控制使之电机确实停止后才能反车。原因固态继电器绝大多数是晶闸管元件制造的,而电机本身是个大电感在电机突然启动反转时固态继电器还来不及关断即造成相相短路直接烧毁固态继电器。

网友W:
KP100A晶闸管可控硅除了阴,阳,控三极外,另一根线是干什么的

此图未引出只有三个极

有的可控硅为了接线方便,引出控制极、阴极两根线。

网友W:
KP100A晶闸管可控硅除了阴,阳,控三极外,另一根线是干什么的

此图只有三极

有的可控硅为了接线方便,引出控制极、阴极两根线。

网友W:
不知道换个新的型号,原来是怎么接线,見下图:

网友X:
螺纹接正极,辫子线和红色线接负极(通电时出正电)黄色线为控制极(门极),红色细线如果不用,可以剪掉。

网友:
用作什么用的,还要看一下参数。

网友Y:
好多高手啊 图文并茂 呵呵

网友Z(2017-02-17):
进来长知识的,学习到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F:
5 楼说法很正常,顶上

网友AB(2017-03-30):
我觉得参照5楼的方法就很好

网友AB:
引用 网友A:
用螺丝和线鼻子接                   ...

网友AC(2018-06-26):
这个不是很懂,在这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