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200于FameView通信通不上

楼主(2017-01-09):
FameView与西门子SMART200通讯,Fameview内部驱动没有直接针对SMART200的,走S7-200 PC Access SMART时,可以找到OPC软件,也可以找到OPC内部建的变量文件夹,就是找不到里面新建的变量。这属于设置问题,还是OPC的问题?怎么才能连上?

SMART200于Fameview还有有什么通讯连接方式??

网友A:
FAMEVIEW针对西门子SMART200的驱动是S7-TCP驱动。驱动没问题的。有问题可以QQ我。

楼主:
你好,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已经通过S7-TCP通上了。这个软件我刚开始学,好多地方不熟悉。见笑了。

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在编写脚本后,语法检查时一直提示:

Create("ScriptObj")=failure

本以为脚本编辑器的问题,重装后发现还是出现这个问题。

写最简单的一个变量赋值脚本也这样。启动任务里面的全局脚本也勾选了,出现这种问题是设置的问题还是软件的问题呢??

再次感谢

引用 网友A:
FAMEVIEW针对西门子SMART200的驱动是S7...

楼主:
引用 网友A:
FAMEVIEW针对西门子SMART200的驱动是S7...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若不嫌罗嗦,冒昧问一下QQ多少,谢谢!

网友B(2017-11-06):
楼上的大侠,最近总公司有个小项目是采用杰控的组态软件开发的,这个项目最后由我们来管理,所以也要学习杰控的FAMEVIEW软件,单这个组态软件的学习资料非常少,方便的话能提供一些学习资料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大侠,最近总公司有个小项目是采用杰控的组态软件开...

在杰控官方网站有相关文件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