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设备危险和防护

楼主(2017-01-09):
一、电气危险概述

  工业上的许多伤亡事故是由于对电的职业暴露引起的。人体作为电的良导体,如果成为电路的一部分,电流将在其中通过,造成对人体的伤害。这常是与较差绝缘的带电设备接触的结果。触电事故依照其作用方式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种类型。人遭电击后会引起胸肌收缩、神经中枢麻痹、心跳暂停、出血等症状。人体遭受数十毫安工频电流电击时,时间稍长即会致命。电击是全身伤害,但一般不在身体表面留下大面积明显伤痕。电伤是电能转变为热能、化学能、机械能等其他形式的能,对人体造成伤害。如由于电流的热效应,会引起细胞组织的损害或烧伤;供能电路的合闸或短路产生的电弧可造成人体的深度灼伤;电能转化为化学能或机械能,会在人体留下电印记、皮肤金属化和机械损伤等。电伤多属局部性伤害,在人体表面留有明显伤痕。
  低压电气系统的触电事故大多数是电击造成的。电击按触电成因有单线电击、双线电击、跨步电压电击三种形式。工厂低压动力电路是380V交流电压,通常是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的三相四线制电网,每相对地电压220V。当人体接触到三个相线的任何一相时,人体即承受了220V的单相电压。所以单线电击是指人立于地面,手或其他部位触及带电导体造成的电击。这种触电事故危险性较大,易造成死亡。双线电击是指人体不同部位同时触及三相电网中任意较啻绲继澹缌鞔右幌嗤ü颂辶魅肓硪幌啵钩梢槐蘸匣芈范斐傻牡缁鳌K叩缁鞯奈O招砸鹊ハ叩缁鞯拇蟆?绮降缪沟缁魇侵溉说牧浇糯υ诙缘氐缪共煌牧降阍斐傻牡缁鳌?绮降缪沟缁魑O盏拇笮∪【鲇谌嗽诘绯≈械奈恢煤涂绮骄嗬搿?lt;BR>电击按照电气设备和线路的运行状况,还可以分为直接接触电击和间接接触电击两种类型。直接接触电击是指电气设备和线路正常运行时,人体触及带电体造成的电击。间接接触电击是指电气设备和线路发生故障时,人体触及正常时不带电而故障时意外带电的导体造成的电击。
  在大多数有关电的工业事故中,电流都是从手经靠近心脏处流向脚。人体内部的电阻较小,而干燥皮肤的电阻却较大。但皮肤在比较低的电压下,就能被加热并发生热降解,皮肤的电阻会随之下降。上述身体条件决定了触电电流易从身体流过,造成伤害。

  二、电流对人体的作用

  人体在电流作用下,会有麻木、针刺、打击、疼痛、痉挛、呼吸困难、血压升高、心跳紊乱、心室颤动等症状。引起上述各种症状的电流并非某一确定值,而是某一确定的范围。能引起人体感觉的最小电流值称为感知阈值。男性平均感知阈值约为1.1mA,女性约为0.7mA。人能自主摆脱带电导体的最大电流值称为摆脱阈值。男性平均摆脱阈值约为16mA,女性约为10.5mA。室颤阈值是引起心室颤动的最小电流值。由于心室颤动极易使人致命,可以认为室颤阈值是最小致命电流值。心室颤动是心室每秒400~600次以上的纤维性颤动。心室颤动时,会终止血液循环。数十毫安的电流通过人体即可引起心室颤动。
  电流流经人体造成伤害的严重程度受多种因素影响,如触电持续的时间、电流的种类、电流流过的途径等都有重要作用。随着通电时间延长,人体吸收的外部能量增加,而且人体电阻也会下降。因此,通电时间越长,电击的伤害就越大。就电流种类而言,工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大于直流电流和高频电流对人体的伤害。电流流经心脏者,电击危险性很大。左手至前胸、左手和右手间、手和脚间的电流途径都是很危险的。双脚间和局部肢体的电流途径的危险性则较小,但遭电击后,由于失去自我控制能力,可能会出现新的电流途径。电流作用于人体时,女性的危险性较男性的大;儿童的危险性较成人的大;体弱有病者的危险性较健壮者的大;体重小的危险性较体重大的大。

  三、触电防护技术和措施

  为了有效地防止触电事故,可采用绝缘、屏护、安全间距、保护接地或接零、漏电保护等项技术或措施。

  1.绝缘
  绝缘是用绝缘物把带电体封闭起来。该绝缘物只有遭到破坏时才失效。电工绝缘材料的体积电阻率一般在107Ω·m-3以上。新装和大修后的低压线路和设备,绝缘电阻不应低于0.5MΩ;运行中的线路和设备不应低于每伏工作电压1000Ω;在潮湿环境运行的不应低于每伏工作电压500Ω。控制线路一般不应低于1MΩ;潮湿环境的可降低为0.5MΩ。
  高压如35kV的线路和设备,其绝缘电阻不应低于1000~2500MΩ。架空线路每个绝缘子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300MΩ。运行中电缆的绝缘电阻应根据其额定电压设定在300~1500MΩ之间。电力变压器在投入运行前,其绝缘电阻不应低于出厂时的70%。如测得变压器绝缘电阻低于出厂后的试验值的70%,应根据有关规定对绝缘油作耐压强度及其他试验。高压交流电动机的定子绝缘电阻不应低于每千伏工作电压1MΩ;转子绝缘电阻不应低于每千伏工作电压0.5MΩ。FS型避雷器的绝缘电阻不应低于2500MΩ。
  绝缘物由于击穿、损伤、老化会失去或降低绝缘性能。绝缘物在强电场等因素作用下完全失去绝缘性能的现象称为击穿。气体击穿后能自己恢复绝缘性能;液体击穿后能基本上恢复或一定程度上恢复绝缘性能;固体击穿后不能恢复绝缘性能。损伤是指绝缘物由于腐蚀性气体、蒸汽、潮气、粉尘及机械等因素而受到损伤,降低甚至失去绝缘性能。老化是指绝缘物在电、热等因素作用下,电气性能和机械性能逐渐恶化。带电体的绝缘材料若被击穿、损伤或老化,就会有电流泄漏发生。
  对于安全要求较高的设备或器具,如绝缘手套、绝缘靴、绝缘垫等电工安全用具;阀型避雷器、断路器、变压器、电力电缆等高压设施;某些日用电器和电动工具应定期进行泄漏电流试验,及时发现绝缘材料的硬伤、脆裂等内部缺陷。同时,还应定期对绝缘物作介质损耗试验,采取有力措施保证绝缘物的绝缘性能。

  2.屏护和间距
  屏护是借助屏障物防止触及带电体。屏护装置包括护栏和障碍,可以防止触电,也可以防止电弧烧伤和弧光短路等事故。屏护装置所用材料应该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良好的耐火性能,可根据现场需要制成板状、网状或栅状。
  护栏高度不应低于1.7m,下部边缘离地面不应超过0.1m。金属屏护装置应采取接零或接地保护措施。护栏应具有永久性特征,必须使用钥匙或工具才能移开;障碍也必须牢固,不得随意移开。屏护装置上应悬挂“高压危险”的警告牌,并配置适当的信号装置和连锁装置。
  间距是将带电体置于人和设备所及范围之外的安全措施。带电体与地面之间、带电体与其他设备或设施之间、带电体与带电体之间均应保持必要的安全距离。间距可以用来防止人体、车辆或其他物体触及或过分接近带电体,间距还有利于检修安全和防止电气火灾及短路等各类事故。应该根据电压高低、设备类型、环境条件及安装方式等决定间距大小。
  架空线路与地面和水面应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架空线路应避免跨越建筑物,尤其是有可燃材料屋顶的建筑物。架空线路与建筑物之间也应有一定的安全距离。架空线路与有爆炸、火灾危险的厂房之间应保持一定的防火间距。几种线路同杆架设时,电力线路必须位于弱电线路的上方,高压线路必须位于低压线路的上方。线路之间、线路导线之间的间距也应符合安全要求。
  常用电器开关的安装高度为1.3~1.5m,贴墙平开关离地面高度可取1.4m。室内吊灯灯具高度应大于2.5m,受条件限制时可减为2.2m。户外照明灯具高度不应小于3m,墙上灯具高度允许减为2.5m。
  为了防止人体接近带电体,带电体安装时必须留有足够的检修间距。在低压操作中,人体及其所带工具与带电体的距离不应小于0.1m;在高压无遮拦操作中,人体及其所带工具与带电体之间的最小距离视工作电压,不应小于0.7~1.0m。

  3.保护接地或接零
  保护接地或接零是防止间接接触电击的安全措施。保护接地适用于各种不接地电网。在这些电网中,由于绝缘损坏或其他原因可能使正常不带电的金属部分呈现危险电压。如变压器、电机、照明器具的外壳和底座,配电装置的金属构架,配线钢管或电缆的金属外皮等,除另有规定外,均应接地。
  保护接零是把设备外壳与电网保护零线紧密连接起来。当设备带电部分碰连其外壳时,即形成相线对零线的单相回路,短路电流将使线路上的过流速断保护装置迅速启动,断开故障部分的电源,消除触电危险。保护接零适用于低压中性点直接接地的380V或220V的三相四线制电网。

  4.漏电保护
  漏电保护装置除用于防止直接接触电击和间接电击以外,还可用于防止漏电火灾、监测一相接地、绝缘损坏等事故。依据启动原理和安装位置,漏电保护装置可分为电压型、零序电流型、中性点型、泄漏电流型等几种类型。
  电压型漏电保护装置是以设备外壳对地电压作为启动讯号。发生漏电,设备外壳对地电压达到启动数值时,继电器迅速启动,切断接触器的控制回路,从而断开设备的电源。
  零序电流型漏电保护装置是以零序电流互感器作为检测器。正常时,三线电流在其铁心中产生的磁场互相抵消,互感器副边不产生感应电势,继电器不启动,开关保持在闭合位置。设备漏电时,产生零序电流,感应器副边产生感应电势,继电器启动,并通过脱扣机构使开关断开电源。
  中性点型漏电保护装置是把灵敏电流继电器的线圈并联在击穿保险器的两端。正常时,零序电流很小,继电器不启动;当设备漏电、有人单相触电、一相或两相接地、一相或两相对地绝缘降低到一定程度时,继电器迅速启动,通过接触器断开电源。
  泄漏电流型漏电保护装置的继电器是由两个整流器供给直流电源,直流电经零序电压互感器、变压器、线路对地绝缘电阻构成回路。当设备漏电或有人单相触电时,由于各相对地平衡遭到破坏,互感器输出零序电压,继而整流器输出直流电压,从而使继电器启动,通过接触器断开电路。

  四、触电急救

  1.急救原则
  (1)坚定急救意识
  人体触电后,通常会出现神经麻痹,严重者会出现呼吸中断、心脏停止跳动等症状。从外表看,触电者似乎已经死亡,实际上是处于假死的昏迷状态。所以,在发现触电者后,决不可以认为已经死亡而放弃急救,要有坚定的急救意识。应立即采取有效的急救措施,进行耐心、持久的抢救。资料记载有触电者经过4h乃至更长时间抢救复苏的病例。
  (2)抓紧抢救时机
  统计资料表明,从触电后1min开始救治者,有90%效果良好;从触电后6min开始救治者,有10%效果良好;从触电后12min开始救治者,救活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抓紧抢救时机,争分夺秒地急救,是触电急救成功的关键。

  2.迅速脱离电源
  人体触电后,如果通过人体的电流超过了摆脱电流,人就会产生痉挛或失去知觉,这样,触电者就不能自行摆脱电源。所以发现有人触电后,应迅速使触电者脱离电源,这是触电急救的首要措施。只有在触电者脱离了电源后,才能对触电者施救。触电急救中,使触电者脱离电源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1)触电地点附近有电源开关或插头,可立即拉开开关或拔掉插头,使电源断开;
  (2)如果远离电源开关,可用有绝缘的电工钳剪断电线,或者带绝缘木把的斧头、刀具砍断电源线;
  (3)如果是带电线路断落造成的触电,可利用手边干燥的木棒、竹竿等绝缘物,把电线拨开,或用衣物、绳索、皮带等将触电者拉开,使其脱离电源;
  (4)如果是高压触电,必须通知电气人员,切断电源后方可进行抢救。

  3.现场急救措施
  (1)触电者伤害不严重
  如果只是四肢麻木,全身无力,而神志还清醒,或者虽一度昏迷但没失去知觉者,可使其就地休息1~2h,并严密观察。
  (2)触电者伤害较严重
  心脏虽跳动,但无知觉无呼吸者,应立即进行人工呼吸;如有,呼吸而心脏停止跳动者,应立即采用人工体外挤压法进行救治。
  (3)触电者伤害很严重
  心脏和呼吸都已停止,两眼瞳孔放大,此时,必须同时采取口对口的人工呼吸和人工体外挤压两种方法救治,而且要有充分耐心坚持下去,尽可能坚持抢救6h以上,直到把人救活或确诊已经死亡为止。如果决定送医院救治,在途中切不可中断急救措施。
  (4)触电者有外伤
  可采用食盐水或温开水冲洗伤口并用酒精消毒后包扎,防止创伤表面受细菌感染。如伤口出血,要设法止血。
  在抢救触电者时,严禁注射强心针。人体触电时心脏在电流作用下出现颤动和收缩,脉搏跳动微弱,血液传播混乱。这时注射强心针只会加剧对心脏的刺激。尽管精神上可能呈现瞬间好转,但很快就会转向恶化,造成心力衰竭死亡。

网友A:
电器设备安全防护很重要!

网友B:
电器设备安全防护很重要!应该引起大家注意